荐片TV 外贸 H96 max v56 .. 一样的配置 RK3566 8G+32G 是盒子中的顶配吗 在扩容128G

楼主(2024-03-07):
B站拆机视频荐片TV  外贸 H96 max v56 .. 一样的配置 RK3566 8G+32G 顺便扩容改个 128G顺便刷个 android12 只是刷了看看  后面刷 armbian 这么大内存顺便安装桌面 留在家里做桌面服务和 运行一下 其他服务...

外观一毛一样...

拆开后板

网友A:
这个不错呀
多少钱呀
主要看上了他的spdif

网友B:
32g一般都够用了,还有usb,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呀
多少钱呀
主要看上了他的spdif

看了下小黄鱼,两款都是250上下

网友C:
哪位大神能出点这东东的刷机教程吗

网友D:
我刚在拼夕夕上也买了一个RK3566的盒子,4+32G,用卷后218元包邮,买回来试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神能出点这东东的刷机教程吗

B站上面不是有了吗.... 主要找固件.. 目前 可以刷。android TV   armbian  openwrt
刷个 armbian安装个桌面环境 也可以玩玩轻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在拼夕夕上也买了一个RK3566的盒子,4+32G,用卷后218元包邮,买回来试试水。 ...

没有HDMI的   黑豹 X2  100块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g一般都够用了,还有usb,3.0

主板还有 sata.... 不过安卓目前还用不了..

网友:
缺个盒子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E:
换emmc不用copy原系统的内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HDMI的   黑豹 X2  100块不到

这价还能买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emmc不用copy原系统的内容吗?

可以不用///

楼主:
现在应该不行了。。。都被买去挖矿了。。

网友:
好好找找可以的

网友F:
armbian有可用的镜像分享下吗,找了好久

网友G(2024-04-16):
小黄鱼上很多3588开发板,如果可以扩容到16g ram 然后刷安卓看奶飞那就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mbian有可用的镜像分享下吗,找了好久

这还要找。。。 github  ophub 你搜一下他   经常更新。。  当然我发B站哪里也有链接下载回来 放在 123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黄鱼上很多3588开发板,如果可以扩容到16g ram 然后刷安卓看奶飞那就爽

一般来说 是可以的。。

网友:
是h96max也有sata接口?还是只有荐片tv盒子才有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