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4-03-08):
家里是小米电视,老是被孩子弄丢,逛地摊一元买了个旧的,回来安新电池能用,就是没有原机的灵敏,打开看看怎么回事?我把薄膜按键打开用酒精擦了一下就装回去了,其他地方也没啥可拆的了。

网友A:
这个是用2032电池的?我手上的咋是2节7号电池

网友:
这只是红外的

网友B:
现在的电视遥控器按键数量真够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视遥控器按键数量真够少的。

因为现在的电视机的操作系统都是图型界面了

网友:
比较不喜欢的是为了设计的超薄用的是2302锂电池那种,用的时间短,电池价格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2032电池的?我手上的咋是2节7号电池

早期的是用2032

网友C:
我手上的咋是2节7号电池

网友:
原装的是2032电池,不耐用,TB买了2个7号电池的

网友:
一元买个小米电视遥控器是真便宜

网友:
锅仔片还是挺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的咋是2节7号电池

我家的也是7号电池

网友:
原装遥控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原装的,还可以

网友:
这个是红外的,比蓝牙的省电些。

网友:
为了手感,还增加了配重

网友:
遥控器看起还可以,电视机怎么样

网友:
应该不灵,就是锅仔片没对准,或里面氧化了

网友:
电解发射管全换新,动那脑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