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怎么拯救

楼主(2024-03-08):
久了松了突出容易卡到椅子腿。螺钉螺母不在严丝合缝拉
简单暴力点,直接把他们焊死还是找一套螺钉螺母给他们换上

网友A:
这是折叠椅吧,拆出来,里面的螺母上胶

网友:
上个弹簧垫

网友:
1mm的钻在螺柱上打个孔,用铁丝窜上,这样螺母就不会掉了,但是还会松脱

网友:
打螺纹紧固胶,或者换成两个扁螺母试试。

网友:
换一套吧又可以用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折叠椅吧,拆出来,里面的螺母上胶

嗯。那种老式的,躺下去,能展开那种

网友:
还是找一套螺钉螺母给他们换上吧,又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简单点点502就行,同事的躺椅我就这么处理的,之前螺母总掉,处理完了一年多了没掉

网友:
既然好像多用几年,最好还是换新螺丝吧。

网友:
螺纹磨秃卡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