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前面耗电很慢,然后突然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3-08):
不是慢慢掉电么?
为何100%到70%花了快2个月,70%到0只用了不到20天呢

网友:
电池快废了

网友:
具体的要说清楚,是三元的还是铁锂的,是单片电芯还是电池组,12V的还是48V还是72V,不说具体点谁能给你建议

网友:
说得这种现象是不是电车上出现的,正在考虑购买电车,比较关注电池的情况。

网友:
听专家的意见

网友:
电量显示如果只是用电压参考的话这种情况很正常,因为大部分的电容量都在4.2V-3.8V这个区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设备内部的升降压电路工作效率最高的状态是在4V左右,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效率下降,耗电也会明显变快

网友:
应该是根据电压估算的电量,后期电压跌落很快所以电量降低的也很快

网友:
锂电我没用放电仪测过,但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的放电曲线不是一条直线的。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
一般是电压值不准确,换个库仑计的显示就正确了

网友:
本身显示的就不是真实电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8060-1-1.html

这回答了你的问题

刷帖机而已,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换个库仑计

网友:
感觉电池快不行了

网友:
如果一直这样应该没问题,如果突然这样了应该是电池老化内阻开始增大了

网友:
磷酸铁锂电压放电曲线就是这样的,磷酸锂电池的容量主要集中在3.15V~3.30V左右,80%的容量集中在这个电压段,SOC=90%电压3.28V,SOC=10%电压=3.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