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牛电子定时器的原理是什么,现在定时不准。

楼主(2024-03-08):
手里一个GND-5电子定时器,常开状态正常,就是定时关有毛病,我一般用来给电单车充电,定时8小时后自动断电。现在使用是发现设置好后,有时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关闭,有时过几分钟就自动关闭,有时又正常。就算不插任何负载也是如此。

网友:
如果是新买的就售后。如果是时间长了。就拆开看看吧。电容失容面大。

网友:
是新的还是用了很长时间了,如果 是旧的,模式开关可能接触不好了,拆开看看。

网友A:
和楼上一样,我也觉得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变小了导致的,容量下降了,供应插座自身用电的电流就小了,而里面的继电器算是用电大户,所以电流不够时首先就是继电器维持不住吸合状态,也就说不准什么时候会跳开了。拆开换个电容就应该解决问题,但是目测想要无损拆开或轻损拆开很难。

网友:
楼上两位都是高手~

网友:
我考虑过这种情况,所以买的旋钮式机械定时器

网友:
通病,换电容。

网友B:
又不是要走售后的不能拆物品,你不会拆开给你要请教的这些老师们减少难度吗?大家都很忙,未必还得买个一个的自己拆了给你分析?拍个内部图很难?

网友:
没用的东西,还存有那个人买的旋钮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要走售后的不能拆物品,你不会拆开给你要请教的这些老师们减少难度吗?大家都很忙,未必还得买个一个 ...

请移步,已经拆开发了个新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18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上一样,我也觉得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变小了导致的,容量下降了,供应插座自身用电的电流就小了,而里 ...

请移步,已经拆开发了个新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180-1-1.html 谢谢

楼主:
已经拆开发了个新帖,请移步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1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