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老爷车加装后排USB快充接口作业

楼主(2024-03-08):
如题,接上节,快充模块见
快充模块
抽空就干,我知道想法一放就永远压箱底了

准备打孔器材,25mm

尝试打孔很轻松

这是预计效果图

手工做一个加厚橡胶垫片

拆中央扶手

寻找合适开孔位置

无意发现一个备用塞子,取下后正好可以塞充电头

丑是不能接受的,拿出我的真皮皮带

真铜线0.75必须双倍安全,理论0.3就可以了,模块最大18W,12V电源撑死2A

穿管防火

焊接

这破线不给95分我不服

3层保护,绝缘胶带+防火套+车用高温胶带

成品图

通电正常,测试快充17W左右,打完收工,该搬砖了

楼主:
温馨提醒:汽车电路改装必须要双倍安全考虑,以防自燃
我的电源从点烟器引入,自带外过载保护,模块带保险,双重保护
线路0.3升级到0.75mm
线路自带绝缘+防火套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A:
燃气火机,直接焊接?

网友:
这操作可以了,车载充电器只是备用应急而已

网友:
安全第一做到到位!

网友:
楼主比我好,我是永远有想法,但又永远不肯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火机,直接焊接?

真铜不怕火烧,这是测试铜线是否合格

网友:
别的不说,楼主这动手能力是可以的。

网友:
兄弟,我也有有部307,刚在汽车之家论坛看到你文章。来这里又看到了

网友:
以为是弄在后排坐椅上呢

网友B:
我是真懒啊,直接扔个充电宝给后排

网友C:
再设计一下,别用圆的,找块同样硬塑料,按两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设计一下,别用圆的,找块同样硬塑料,按两个口

要想过瘾,还得加AC220V DC12V 以及快充口,不过我自用后排接一个快充口就够用了,需求大的同志还可以继续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真懒啊,直接扔个充电宝给后排

有一次夏天,小舅子用充电宝在前排充电,放在中控上面,被太阳晒得烫手以为要炸了,以后我就不允许充电宝上车了

网友:
肯动手就是一个很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铜不怕火烧,这是测试铜线是否合格

铝线怕烧的?

楼主:
之前遇到铜包铝线冒充铜线,把我坑惨了···铝的熔点比铜低,铝线一烧就粉化,所以一烧可以辩真假
铜包铝-多股软铜线载流量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