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702S基线校准是否正常

楼主(2024-03-08):
今天702基线校准了下,记得以前是校准后在中间,更新固件几次也没校准,这次就成这样了,不过跟散谈前辈的不一样他那个是三角与线分离了,也不知道我这个是否正常。

网友A:
这个位置可以调的。按上下键试试

网友B:
位置没有任何数值指示,也不能一键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可以调的。按上下键试试

嗯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没有任何数值指示,也不能一键居中。

AC居中,DC不居中,那应该是这个版本固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个感觉不能乱搞吧,没有一定的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没有任何数值指示,也不能一键居中。

估计是仪表坏了,用耦合DC按自动,只用单根线排除了探头问题,是这个鸟样,耦合AC正常

网友(2024-09-07):
波形移动不就过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