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 Latitude D610 硬盘故障

楼主(2024-03-08):
大家好,
DELL Latitude D610 笔记本电脑,原系统为 XP, 工作正常。
原配硬盘拆下来后,在其它电脑分区格式化, 安装 DOS 6.22.
装回 DELL 电脑,不能启动。
用外置 USB 软驱+ 软盘启动,DOS FDISK 指令,能发现硬盘,但不能进行分区等操作。

另外找了一块 相同大小的硬盘【在其它机器上正常工作】,安装到 DELL 电脑,FDISK 时,找不到硬盘。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会不会主板上的硬盘接口接触不良,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屏幕尺寸:14.1英寸CPU型号:奔腾-M(Dothan-533)CPU主频:2GHz内存容量:512MB DDRII硬盘容量:80GB显卡芯片:ATI Radeon X300

1、fdisk /mbr  未写入dos 引导
2、BIOS  ide  / no_ahci
3、bios 安全管理 保护 55AA
4、MS-DOS  太老 /  FreeDOS

3、bios 安全管理 lba保护 55AA
4、MS-DOS  fdisk 太老 fat 2g 分区     FreeDOS fdisk支持fat32

网友A:
直接用MAXDOS不好么,工具还多,再说都这配置了,直接上0PE不香?

网友B:
只是复制了DOS,IO.SYS、MSDOS.SYS及COMMAND.COM引导文件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复制了DOS,IO.SYS、MSDOS.SYS及COMMAND.COM引导文件是否有效?

把 DELL 电脑原配 硬盘拿下来,放到 IBM 机器上,分区,格式化,安装完整 DOS 6.22.
放会 DELL 后,机器认到硬盘了,但 FDISK 无法正常使用。
另外拿一块相同容量带 DOS 的硬盘,装到 DELL 电脑,显示无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MAXDOS不好么,工具还多,再说都这配置了,直接上0PE不香?

你的思路很超前,但不一定适合所有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很超前,但不一定适合所有情况。

当一个思路走不通的时候就要换一个,毕竟不是只有那个思路才适合所有情况....

网友C:
先启动winpe看看有没有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启动winpe看看有没有硬盘

我发现 DELL 很怪,硬件一旦有变动,就马上出问题。

网友:
这电脑太老了,不好弄

网友D:
估计是原装硬盘有特殊分区,开机主板会检测这个或这些分区,检测不到不启动或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原装硬盘有特殊分区,开机主板会检测这个或这些分区,检测不到不启动或不识别 ...

前几年买的DELL 台式机,硬件稍有变动,就要重搞系统,这样设置那样设置,好繁琐。
感觉设计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年买的DELL 台式机,硬件稍有变动,就要重搞系统,这样设置那样设置,好繁琐。
感觉设计很差。 ...

有些品牌的电脑是工程设计很差,一点不人性化,不考虑普通用户的使用习惯,人为的增加很多复杂操作,实际没屁用

楼主:
能看到硬盘。

网友(2025-05-22):
硬盘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