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奥迪A6卡带车机机芯故障修复

楼主(2024-03-08):
好些年前买来的时候就是个故障机,磁带不能进出仓,当时没空就放一边去了,撑着周末空闲心血来潮把积灰已久的这个卡带车机翻出来,尝试修复一下卡带机芯,网上搜了一下,这款卡带机机芯故障是个通病,都是其中的一个小齿轮断轴,打开立马拆下机芯大卸八块。

放了这么长时间,内部还是挺新的,没有受到岁月的影响,机芯上连锈迹都没有,这款是松下大连工厂生产的CQ-LA1930K,内部做工非常整洁,机芯与主板的接口有两个,一个磁头排线,一个是电机驱动板接口,四个螺钉拆掉,拔掉两个插头就可以把机芯完整的取下来,维护修理非常方便,确实非常佩服日系电子产品的设计,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继续拆解,越发觉得这个磁带机芯不简单,两个黄铜飞轮,由单独的电机驱动,飞轮下没有齿轮,也就是说,走带电机是完全独立的,另一个小蜗杆电机,通过上层的三级齿轮传动到卷带轮,同时还有下层齿轮是驱动磁带进出仓机构,进出仓和卷带不会同时工作,这个电机也算是独立驱动单一功能,磁带换向机构则是由一个电磁铁来驱动,从机芯的整体设计上看,已经非常接近中高端家用磁带卡座的多电机机芯,每个电机都独立工作互不影响,走带非常稳。如果没有那个小齿轮断轴的通病,就是一款非常完美的机芯,结构也足够简单,并没有太多的零部件,机械这玩意,零件越少故障越低。

把上层中间的白色大齿轮拆下后,就可看到断轴的黑色小齿轮了,为了方便生产,先在金属上装了一个塑料中空轴,小齿轮里还有一个小轴,通过卡扣与中空轴结合,装配倒是很方便,适合流水线作业,这个黑色小齿轮与白色大齿轮下层啮合,驱动进出仓架子动作,所以整个机芯中,这个小黑齿轮是最吃劲的,难怪要断轴。找到了故障原因,维修起来也很简单,把断了的中空轴装回去,提高安装强度就可彻底解决断轴的问题。很多玩机大神也推出了多种维修方案,修好就不用再担心寿命的问题了。

我采用的维修方案是用螺钉把断了的中空轴重新安装回原来的位置,把断了的中空轴装回原位,从背面拧紧螺钉就行,担心强度不够的话,可以在断裂面上加高强度胶水,以及在螺钉上打胶,由于螺钉拧紧后占据了中心通孔位置,需要将小黑齿轮的内部小轴去除,小黑齿轮在白色大齿轮的下面,有它压着限位,也不用担心小黑齿轮会跑飞了。

到这就已经完全将机芯修复,机械结构的东西,需要按时保养,把机芯上移动部件上的原厂润滑脂擦干净,这么久远都已经快凝固了,重新抹上黄油,按照拆解顺序逆向装回机芯,上机通电,磁带能顺利播放,换向,快进、倒带、进出仓都已正常,卡带机彻底修复了。

网友:
此机芯的通病,我的也坏了懒得修了

网友:
大神大神,请接受膜拜

网友:
皮带质量真好,还没腐化

网友:
卡带机,情怀和记忆。。。

网友:
既然是通病,有了楼主的修复经验,有此机的朋友就好办多了。

网友:
还是很精致的

网友:
大神,请接受膜拜

网友:
铜飞轮塑料齿轮

网友:
看结构只有这玩意儿是易损件

估计这就是全寿命设计,故意的

网友:
选用尼龙塑料就比较耐用了,这样的黑塑料比较脆

网友:
皮带居然没有老化腐蚀

网友:
修好了也是吃灰,我也有几个

网友:
这种机芯在车机里面属于高档的了,这种精密的东西润滑最好不要用黄油,有一种真空硅脂比较适合

网友:
带着这俩大飞轮看着就好听啊,好机,帮顶

网友:
好磁带,难找了。

网友:
电机上写着是匈牙利制造的

网友:
好大的铜轮啊!!!!

网友:
满满的情怀,我的卡带车机都躺床底下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