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5不跑码不开机维修(IPQ6000故障)

楼主(2024-03-08):
如题,一台网友的红米AX5路由器,闪存是EMMC的,不跑码;闪存已经拆到别的机器用,测量主板电压一切正常;cpu发烫不跑码,整机电流250MA,果断从料板拆下一颗IPQ6000的CPU,植锡,安装,再用编程器写个RA50固件,开机正常

最后,需要维修路由器的联系俺vx:corecool001

网友A:
现在比较讨厌这种黑色的电路板,没啥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比较讨厌这种黑色的电路板,没啥质感

讨厌的地方是看不清线路

网友B:
据说黑色板子看起来高级

网友:
板子做工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黑色板子看起来高级

其实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看清线路走向,增加维修、抄板、逆向难度,出了问题只能找官方。

网友:
路由一般不会坏吧,如果坏也是用了好多年了,坏了换新,还有必要花大精力修路由

网友:
一般过了保修没多久就坏了,楼主是如何植锡,有网吗,真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