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628 MT3608 这个升压芯片,有了限流设定的脚了

楼主(2024-03-08):
可以设定一个电阻,限流0.5-2.5A

但是如果短路,仍然会很大电流,

优信那里有卖。

网友A:
限流,是不是可以驱动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流,是不是可以驱动led了

驱动led最好用fb脚来控制

网友B:
3608L芯片就有这个功能,空脚加电阻接地可以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8L芯片就有这个功能,空脚加电阻接地可以限流

是的,可以换原来的B628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具体电路与恒流的计算

网友:
和以前相比好像最大电流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