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 请问这种网络摄像头怎么换镜头

楼主(2024-03-08):
我买了一个4G摄像头,但是觉得他的镜头看得太宽了,想换一个长焦镜头。

可是拆开后发现。这不是传统的那种3线摄像头。而是一排排线。
请教下:我想换成那种3线的普通摄像头镜头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A:
这玩意都是配套的吧,先不说能不能换的问题,就算换上去了你能保证完全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都是配套的吧,先不说能不能换的问题,就算换上去了你能保证完全适配? ...

谢谢,所以我才来求助高手们呀  看有没有换的可能

网友:
倒数第二图那个上面胶挑掉,记得把排线拆下来再操作,那个有的不是标准的,

网友B:
好用吗这个带电池的 什么价格 图像是鱼眼还是正常啊 谢谢  想买一个装门口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吗这个带电池的 什么价格 图像是鱼眼还是正常啊 谢谢  想买一个装门口的那种  ...

不是很好用,电池也用不了多久。所以我才想自己换镜头和电池。但是镜头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C:
只要有螺纹合适的镜头,应该是可以随意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螺纹合适的镜头,应该是可以随意换的。

我不是只换前面那个镜头玻璃,我是想整个镜头模块也换了,换成那种大炮。出来3根线,  正,负,信号。   但是这种镜头我不知道线接哪里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镜头不换的好。

网友:
GC2063MIPI参数相近

网友:
只需把广角换成长焦镜头就行,看图片像是8mm细牙螺纹的,跟摄像头的几线有啥关系?

网友:
直接换摄像头

网友:
换不了,定焦的,调好的,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有误。我是想把它整个镜头模组都换了。我有一款大炮监控镜头,就是传统的模拟镜头,出来是3线的。     我想把那个镜头换到这板子上来用,但是模拟镜头是3线制的。 这款自带的镜头是22线的排线。  不知道怎么换好一些,或者有转换器没有。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无水酒精点一点,等几秒就硬了失去粘性不说,还会变脆。   用如意钳轻嗑就碎了,大块的去掉,镊子尖扣一扣就可以拧下来。。

不过这个扣纹好找,但是镜片的角度什么的并不好配的。。还分树脂和玻璃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只换前面那个镜头玻璃,我是想整个镜头模块也换了,换成那种大炮。出来3根线,  正,负,信号。    ...

那比镜头还难了,主控里程序咋写的都不知道。。

镜头是一拧一换扣纹一致,剩下就是镜头参数就行了。。

感光都一起换。。。。。。

网友:
全你别折腾,小心搞坏了,很多厂家的摄像头不是通用的

网友:
不通用的,别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所以我才来求助高手们呀  看有没有换的可能

可以换,楼主应该是M7等特殊螺纹镜头,不太好配。多数是M12通用螺纹镜头。换好后对焦有点麻烦,接显示器调最大分辨率,找最远的景物仔细拧镜头对焦,直到显示器细节清晰,镜头螺纹松动需要加锁紧片或弹簧。

网友:
折腾吧,不试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