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推荐性价比较高的烙铁(或焊台)、热风枪、吸锡器

楼主(2024-03-08):
请各位大佬推荐比较好用,性价比较高的烙铁(或焊台)、热风枪、吸锡器。
性价比高的意思是大家觉得物有所值,而不是价格虚高,并非指价格绝对值的高低,当然价格也不能太高,几百元即可,毕竟不是专业的。
本人动手能力一般,偶尔换个电器元件,鼠标微动等等,只是烙铁使用的不多,手里有一个深圳白光 BAKON SBK936D,一个瓦斯电烙铁Dremel2000-6,一个手动吸锡器,以后空闲时间比较多,可能会比较多的使用。
想换工具的起因是前几天给飞利浦剃须刀RQ1290换电池,原来电池使用时间短,结果换完电池后,按按钮没反应了,不知道是不是把主板烫坏了。想着是不是换一套比较好的工具会好一点。
或者已有的工具已经够用,不用换了?

网友:
又一个入坑的,而且还要把坑挖得更深...

网友A:
换电池的话,你应该弄一个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的话,你应该弄一个点焊机

电池本身带镍片,我只是从电路板上拆下来

网友B:
焊接主要还是看技术,还有焊锡用好一点,我最常用的是一把936外形的杂牌35w而已,自己都换过一次发热管了,一般玩玩你的烙铁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主要还是看技术,还有焊锡用好一点,我最常用的是一把936外形的杂牌35w而已,自己都换过一次发热管了, ...

我现在的困难点是在把元件焊下来。

网友C:
买把白光600,一劳永逸,但没T20好用。拆电池脚,悍点较大。用C4头以上大热容,焊丝买强力63有铅锡用

网友:
丅20,用二手原装头。。。

网友C:
用这最原始的焊笔都不会有你这情况吧

网友:
看看大家都推荐什么好东西

网友:
一波到位,别折腾!

网友:
烙铁用好了大部分东西都能对付的,直插元件中阻容、三极管这些就每个引脚反复烫就能拿下来,多脚的芯片就在每测的引脚上堆满锡而后轮番加热边烫边撬就下来了,对付贴片的拆卸需要些技巧,比如用直插电阻的引脚折成不同形状配合堆锡来拆件,但最好用热风枪或铁板烧,尤其是贴片LED几乎用烙铁拆不了,我去年淘了一个拆焊LED灯珠的加热板感觉挺实用的,以后有机会再弄个热风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把白光600,一劳永逸,但没T20好用。拆电池脚,悍点较大。用C4头以上大热容,焊丝买强力63有铅锡用 ...

FX888比FX600会好用一点么?
另外,请问T20有购买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最原始的焊笔都不会有你这情况吧

惭愧,手有点潮。

网友:
烙铁就用205H就行了。要外出的话就用936

网友:
引用 楼主:
FX888比FX600会好用一点么?
另外,请问T20有购买链接么?

888D和600是一样的,,一个台式,一个单支烙笔

网友C:
家用买个二手的FX-951不错的,,,,用T12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买个二手的FX-951不错的,,,,用T12芯。。。。

请问咸鱼的二手靠谱么?怎么确定是正品呢?

网友:
看来楼主准备入坑了,先把技术练好了再上好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