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抄一个彩屏点焊机电路

楼主(2024-03-08):
看到论坛有人分享了一个彩屏点焊机,感谢@yunhai123 看起来很不错,出处:自制彩屏点焊机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刚好出想做一个点焊机,闲来无事,把他的PCB翻抄了一下,准备抄一个,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可以显示每节电容的电压,不错

网友:
量産出成品

网友A:
3串电容是不是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串电容是不是多了

三串正好,其实两串电压低了点,焊厚片效果不好。

楼主:
我照抄的原作者的PCB,还没验证,不过他成品都做好了,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三串的电容比较少见

网友:
还好,电容点焊机就一个管子?

网友:
我也抄作业制作一块,自己梦想就是触摸屏的

网友:
验证过了吗?

网友(2024-05-19):
不错,正需要个,考虑要不要搞个,这个整套下来要多少?

网友:
这个电路对吗,有没有做成功的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再说

网友:
不错,空的时候可以搞一搞

网友:
屏幕程序可以移植到陶晶驰串口屏吗?

网友(2024-11-07):
有做成功的吗

网友(2024-12-08):
固件去原贴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