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谁做过双变压器的占焊机指点一下最大能力吧

楼主(2024-03-08):
如题,原来做了一个单900W变压器的点焊机,用的是三并16平方的电缆4圈(可能有点虚标,但估计应当合计大于42平方),我做过两个电动车电池用着还行,可以点0.12的纯镍,前段时间看网上电池电容版的控制板便宜,正好手里有动力电池于是买了一套,花了差不多100元,用手里的12V电池,也基本能点0.12的纯镍,控制板显示电流可到460A,卖家说再大可能有炸管的风险了,不建议再大,要么增加管子。然后正好又找了一个900W的微波炉变压器,想着把原来的变压器并联上,并联后应当可用5并的电缆,每个绕2圈,应当相当于70平方的次级,想问一下做过2变压器的大神,两并变压器能点焊0.15或0.2的铜片吗?或是能焊多厚的钢板不锈钢板类的?还能焊接啥?如果不能焊0.15的铜钱片,感觉不如买几个MOS管并到新买的板子上,双变压器有没有意义?

网友:
应该用行动去试试最大能力。

网友:
搞变压器的不焊个铁丝的话感觉没有意义啊。

网友:
双变压器的,估计都能烧焊3.2的电焊条了。

网友A:
只见过串联没见过并联的。

网友B:
16平方小了,起码50起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见过串联没见过并联的。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

楼主要做的应该是次级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的应该是次级并联。

你再仔细看看楼主的文字
"想着把原来的变压器并联上,并联后应当可用5并的电缆,每个绕2圈,应当相当于70平方的次级",注意这个"每个绕2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仔细看看楼主的文字
"想着把原来的变压器并联上,并联后应当可用5并的电缆,每个绕2圈,应当相当于70 ...

初级当然是并联的供电220v根本不用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见过串联没见过并联的。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我说的不太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平方小了,起码50起步吧

是用的16平方的电缆,拆出铜钱后三股并联的,再粗就绕不进去了,这样也是好容易绕进去了,双变压器的话我就准备5股并绕了

网友:
双变压器比较猛

网友D:
你好楼主 .我刚刚做了个变压器的 用的是微波炉就压器 初级是铜的 78百瓦那样 次级用的是25平的线 绕4圈 .18650焊不住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板  ,我买的是这种 后听说这种板子控制不是很好...
双变压器并联得两个变压器一样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 .我刚刚做了个变压器的 用的是微波炉就压器 初级是铜的 78百瓦那样 次级用的是25平的线 绕 ...

我买的也是双脉冲,不是过液晶显示屏的那种,你这25平方有点小,你是点多厚的涅片,如果是0.1的镀镍应当没问题的,点焊笔尖稍微尖一点,电流能集中一些。第一个脉冲我选的是30%电流,用于预热同时可以烧掉接触占的杂质,第二个是70-90%的电流,时间好象是3
次级应当至少35平方,还有检查一下连接接头,不要用快拆连接,各个接头物必压紧,低压大电流,哪怕一点点的阻零点几豪欧的电阻也会影响捍接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用的16平方的电缆,拆出铜钱后三股并联的,再粗就绕不进去了,这样也是好容易绕进去了,双变压器的话我 ...

次级并联,没有任何意义。

双变压器并联,一般都是紫铜条压进去的,都可以控制在3000A左右。想点焊0.1mm的铜带都很难。

如果说,你DIY法拉电容储能晶体管点焊机的话,24管AUIRFS8409或IRL40SC228并联,调两次脉冲,点焊0.15mm铜带是没什么问题;如果采用IRL3713或105N407L做到72管并联,一般来说点焊0.2mm铜带很轻松。
但,DIY电容点焊机要求很高,各部件连接的内阻要求<50mΩ等等,例如点焊线至少90平方,MOS管底板使用3mm紫铜板,电容串、并联需要使用3mm紫铜条,进口焊针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 .我刚刚做了个变压器的 用的是微波炉就压器 初级是铜的 78百瓦那样 次级用的是25平的线 绕 ...

你线材连接上面有问题吧,我以前用的双旋钮的低端板,也能轻松焊,有次把时间调到最高了,忘记改回来。尼马,直接把电池正极给烧穿了。。。焊针都变形了,这不,年后刚下了一单你图片的那种,第一次脉冲调到最低时间,最低电流,第二次好像也是最低时间,面板显示700的电流,轻松焊接0.15的,再开大一些,直接又给焊穿了。。。我是直接绕了3圈,25平的,出线直接进焊笔,没用那些转接头,家里有液压钳,懒得搞接头,免得把内阻给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次级并联,没有任何意义。

双变压器并联,一般都是紫铜条压进去的,都可以控制在3000A左右。想点焊0.1mm ...

我说的串联也好并联也好,就是为了增加功率,相当于增加一倍的功率,如果这样的话能焊接铜片,手头有变压器,就是费点事拆拆原来的次级再重新绕一下,估计休个班就能轻松完成,觉得有一定的玩头,如果两个变压器也不足以很好的焊接铜片,或能焊0.5-1.0的不锈钢或铁板类的,那就没啥意义去做了,不如卖了这两个东西,买4个电容,据说4电容的机器能焊铜片,能达到4000A电流

网友:
电容款的电流大,变压器的肯定不是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 .我刚刚做了个变压器的 用的是微波炉就压器 初级是铜的 78百瓦那样 次级用的是25平的线 绕 ...

我也是这个板子,微波炉变压器。我不知道你焊什么焊不住。我是焊的0.2的镀镍。0.15的纯镍也可以。0.2的纯镍不行。点焊不是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