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死心,折腾已经翻车的福禄克17B,有惊喜啊!

楼主(2024-03-08):
上次发现转盘下面的两个小号簧片腐蚀掉了,网上买了几个,今天到货了,给装上,没想到竟然正常开机了,电压档位有反应,其它档位屏幕也有显示,不能用。直流电压档测量两个9伏电池和七号电池,数值显示和三娃表比偏大,同一个电池调换正付极测量,数值显示也不同,偏差不小。

楼主:
明天便光膜回来了,折腾液晶屏!

网友A:
修腐蚀电路板需要细心和耐心,很不容易。

网友:
这东西水太深,没点技术我是不敢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腐蚀电路板需要细心和耐心,很不容易。

如果不是牛屎可以买块PCB回来搬板的

网友C:
恭喜楼主,已经看见胜利的曙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牛屎可以买块PCB回来搬板的

看牛屎周围也是标准芯片位置,估计也可以割下来搬板

网友:
看来还有希望,加油

网友:
买块光板回来,搬板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已经看见胜利的曙光了!

折腾的心血、时间、费用等等等,
已够买几个0.00000000000000000000000mV分辨率的表、、、、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牛屎可以买块PCB回来搬板的

见过有人把牛屎切下来照样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过有人把牛屎切下来照样搬板。。。

10楼已有最佳方案。

网友:
有显示就成功一般了,继续盘

网友E:
太折腾,为啥不买块板,或换个呢,,这外观也不行啊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折腾,为啥不买块板,或换个呢,,这外观也不行啊

这样修复才有成就感,

网友:
洋垃圾越烂越香?

网友:
看来是电池漏液惹的祸

网友:
我的福禄克17B,电池脚断了,自己换的。

网友:
真是大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