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海康E2000lite用的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4-03-08):
一块海康E2000lite 512G,使用不到2年,出现Smart警告、频繁蓝屏死机。用我手头的各个主控软件都无法检测到闪存颗粒信息?  联系海康存储,建议联系卖家处理  …… 有推脱的意思? 后来联系 到本地服务站,拉关系才答应帮忙申请售后更换,还说有跨区收取100元检测费的规定?这个也免了,算是欠了一个人情

今天收到换来的新SSD,还说是10年保修  联机安装系统测试,跑分正常,入门级。就是想看看是否QLC颗粒? 哪位知道该用什么工具?

这是坏盘……

这是换货回来的新盘

楼主:
这货低价,号称保修10年……入坑的人还真不少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主控、颗粒? 一般使用一年多就出问题的不少,骂声朗朗矣

如果用户联系保修,还要检测地区……跨区要收100检测费,那就太黑心了!  垃--圾公司

网友A:
试试用不对主控厂商的flashID读取工具查看一下,猜一下,联芸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不对主控厂商的flashID读取工具查看一下,猜一下,联芸主控

那个坏盘试过了,报错……啥也读不出来

刚才又在新盘上测试了一次,Maxio可以读出来,一闪而过,是长存的QLC…… 然后系统卡死,接着就蓝屏了

网友B:
颗粒上没编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上没编号?

----------------

动了标签就没保修了……

读颗粒信息居然会系统卡死、蓝屏…… 这是第一次碰到。这海康的SSD还真有黑科技伴随啊

楼主:
本想截图保存颗粒信息,可惜系统马上卡死、蓝屏……不想再次卡死了,知道是QLC就行,这HK的SSD,还是少碰为妙

楼主:
这是跑分……入门级,耐用度嘛…… 拼RP了

楼主:
拆下来,装回包装盒里吃灰去吧

网友:
老实讲这个牌子的固态和存储产品建议不要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想截图保存颗粒信息,可惜系统马上卡死、蓝屏……不想再次卡死了,知道是QLC就行,这HK的SSD,还是少碰为 ...

本身就不是什么大厂,谁知道找哪个作坊贴牌的,你还真当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不是什么大厂,谁知道找哪个作坊贴牌的,你还真当回事了?

我肯定是不买这货的…… 这坏盘是客户从内地带过来的台机上换下来的废品,我捡来玩玩……见识下黑科技

楼主:
是的…… 检测颗粒一闪而过,马上就系统卡死、蓝屏……重启了

估计是120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肯定是不买这货的…… 这坏盘是客户从内地带过来的台机上换下来的废品,我捡来玩玩……见识下黑 ...

白嫖?

禽兽啊禽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嫖?

禽兽啊禽兽...

我的很多坏盘都是捡来的废品,自己折腾着玩 …… 我这是环保义举,为减少垃圾贡献绵薄之力

网友C:
联芸的主控有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芸的主控有固件吗?

流出来的固件很少 …… 其实国产厂商才是最狠的,如果没有外面的竞争对手,它们关起门来薅羊毛的手法堪称顶流

网友:
长江的qlc没出多久,你这盘应该不是qlc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出来的固件很少 …… 其实国产厂商才是最狠的,如果没有外面的竞争对手,它们关起门来薅羊毛的手法堪称 ...

说的太对了,国人只会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