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WG-90A家用管道增压泵拆解

楼主(2024-03-08):
家用管道增压泵拆解,很老的产品有十几年了,给热水器增压,没坏还能用,现在用不着了,故拆了看看。

网友:
这个现在很少用到了。

网友:
以前一直使用这种泵做暖气管道上,挺稳当的

网友:
8L每分钟还可以吧

网友:
以前有活动买了个绿一100W的放家里都吃灰两三年了一直没用

网友:
以前用过两个60瓦的,现在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吧 别浪费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570-1-1.html

这主意不错,就是有点难度,等买了转接杆就开始干。

网友:
这个泵挺好用的

网友:
能修复用吗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泵体是铜的?

网友B:
俺哥家里有个在用,一直想给他拆了看看,没有机会。原来是离心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哥家里有个在用,一直想给他拆了看看,没有机会。原来是离心泵

看着怎么像是齿轮泵?

网友:
家里建房子的时候,买了一个新的,后来根本没有安装,盒子都没开封

网友:
住高层楼房的串接到自来水管上用不错

网友:
一般用在顶层水压低的地方,洗澡时水压不够,不爽

网友:
原来的东西这么多年都不坏,现在的,唉!

网友:
老家以前用井水,安装太阳能时装了一个增压泵,现在家家户户都换自来水了,机器也闲置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原来是个坏的,电容化了,电机不知道是否还健在

网友:
现在闲置的这种泵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