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维修松下空调主板A747721 已修好

楼主(2024-03-08):
故障:家里的松下空调有时候用遥控器开机没反应,多次插拔电源插头后,有机会能开机,遂拆下主板进行检查。

      接上电源线后测试:
      正常状态:7805(12v,5v都有输出),然后测试蓝色变压器发现输入有300V,输出12V。
      故障状态:7805(12v,5v都没有输出),然后测试蓝色变压器发现输入有300V,没有输出,怀疑是蓝色变压器损坏。

    小白水平有限在淘宝找不到这个零件,上面只有19CY 49001表示,进脚是4脚,出脚是2脚。求指点下哪里能买到这个零件或者代换件。

    后续:对高压部分所有元件加焊后,上电测试就好了。

网友A:
断开7805前面的电路,用一个小的12V开关电源替换掉12V供电

网友B:
变压器坏可能性不大,可能芯片一次供电有问题

网友:
测电源芯片供电电压,看是不是电源芯片一次供电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C:
你这个主板还真贵,我疫情期间也是空调坏了,打客服也不能上门维修,后来在淘宝买了一块拆机板,才40块,自己换了就好。
我当时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730-1-1.html

网友D:
这不是工频变压器,没有输出了,并不代表变压器损坏,应该是开关电源哪里接触不良或某个元件性能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7805前面的电路,用一个小的12V开关电源替换掉12V供电

谢谢指导 有想过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坏可能性不大,可能芯片一次供电有问题

买了个芯片回来,还没到,到时候换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主板还真贵,我疫情期间也是空调坏了,打客服也不能上门维修,后来在淘宝买了一块拆机板,才40块,自 ...

我看了拆机板要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工频变压器,没有输出了,并不代表变压器损坏,应该是开关电源哪里接触不良或某个元件性能不稳定造成 ...

嗯 买了个芯片回来到时候试试,还好不用开空调 可以慢慢修

网友:
蓝色变压器你买不到的,只能买到磁芯,线圈的圈数都不一样,你咋买?还有这个故障未必是变压器坏,7805先换了再说,所有烧糊的变色的也先换(比如D106)了再说

网友:
外挂个12伏得了

网友E:
1图变压器左下角的电阻R101是拍摄问题还是电阻烧的痕迹?电阻一头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图变压器左下角的电阻R101是拍摄问题还是电阻烧的痕迹?电阻一头是黑的。 ...

已经修好了,那个电阻是拍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