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维修芬兰肯比kemppi AC/DC1600交直流电焊机

楼主(2024-03-08):
低价收了一台芬兰kenppi万能的电焊机,也是玩焊接以来一直心仪的机型。卖家描述说只有DC-可以焊接,TIP、MMA DC+、MMA AC都不能焊接。听他所述,应该是某个二次整流或控制出了问题,而且这个故障并没有报码。感觉自己有把握修好,所以就下手了

焊机前脸整体

焊机后部整体

经过分析检查后,发现去IGBT的控制信号有一路不通,排查控制电路板,发现有一个15V的稳压二极管失效,换后全机功能恢复正常

楼主:
修好测试所有功能正常,面板电压显示正常了

网友A:
厉害了,这机器这么复杂一句话就查出问题高手啊!

网友:
这水平有点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机器这么复杂一句话就查出问题高手啊!

其实进口机简单,原料可靠,不像国产机,你拆一遍,很多地方都出意外问题

网友:
洋东东确实做工扎实

网友:
口水,有技术不怕捡漏,机器做工厚实

网友:
机器这么复杂

网友:
做工扎实,lz赚大了!一颗稳压管值5毛,知道哪个坏了,2000!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一修!

楼主:
国内现在很多工厂关闭,高级焊机市场也卷的厉害,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高端货,现在都逐渐进入了银弹射程,入手的好时机,有次爱好的福音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
这能修好赚大了,这机器做工真好。

楼主:
TIG 3A就可以起弧,焊接小东西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