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艺电池版白菜白光616(附上LAY6文件和打板文件)

楼主(2024-03-08):
最近入手一把锂电钻,电池是大艺A3接口。
想着有时外出干活方便,于是制作了这个电池版的T12控制器。

板子尺寸4.8*6CM
上电测试OK,两边的长条焊盘是打算焊两个爪子卡住电池卡槽用的。

附上LAY6文件和打板文件:

网友:
好创意,电极直接座板上,缺一个壳子

网友A:
芯片看起来像打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看起来像打磨过

是板子刷了一层绝缘清漆,拍照角度问题,看起来像打磨

网友:
好创意新方法使用

网友B:
这是要量产的感觉

网友:
要扣55家元?

网友C:
这个板子使用的是哪一个电路图,能不能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使用的是哪一个电路图,能不能发上来。

白菜白光616,论坛搜一搜一大把。

楼主:
我们薅PCB厂家的羊毛,论坛薅我们羊毛

网友D:
那两块L型的插片是怎么弄的?

网友:
利用锂电钻的电池是个不错的想法,尤其是不常用的锂电钻电池。板子整体看着也很简单实用。

网友:
T12 加调温其实就是个鸡肋功能,一般就是个适当的电压以后都不会去动它的,关键就是休眠功能防空烧。
24v其实电压是高了,头会通红,19-21v最合适,笔记本电源19v是最佳供电

网友:
会打版就是好
我只能买个电池座加块t12的控制板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块L型的插片是怎么弄的?

车机尾插的压板,厚度0.8正合适,拆下来切割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量产的感觉

下一个方案准备加上sgl8022w调光照明功能,一板两用

网友:
做的非常精致,如上机再加上个壳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