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儿童玩具车改工具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4-03-08):
儿童玩具车铅酸电池太容易坏了,改用博士的18v,改完太爽了随便跑。准备电池取电盒,过载保护器,直流降压板,硅胶线,组装简单线别接错就可以,降压板一块12v20a一块7v15a用在小摩托车上。

网友:
改得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好棒!电池可拆卸,两块电池交替无限续航!

网友:
这个改装应用挺好,反正工具不用的时候电池也是放着。

网友:
这个降压模块贵吗?

网友:
降压模块好大

网友:
电动车降压模块

网友A:
还要降压模块,这车子是6V电机?我帮别人修过的童车都是12V电机,不过是双排座位的。童车用的铅酸电池基本配的是傻充,要是换个智能充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坏。

网友B:
儿童玩具不适合用锂电池……

网友:
降压模块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要降压模块,这车子是6V电机?我帮别人修过的童车都是12V电机,不过是双排座位的。童车用的铅酸电池基本 ...

他电池包不是12v的,这种车的电机一般都12v.的,低速时两个电机串联,高速时电机并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电池包不是12v的,这种车的电机一般都12v.的,低速时两个电机串联,高速时电机并联 ...

用两个电机的串并联工作?能不能讲解一下有点好奇

网友:
这个转换器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电机的串并联工作?能不能讲解一下有点好奇

就是双刀双掷开关来切换串并联,就是那个切换高低速的开关,快速模式时电机并联电流大,每个电机都是12v工作,慢速模式时电机串联,每个电机只分到6v电压,电流减半速度降低

网友:
铅酸小孩子用更安全

网友:
给你个建议,将电钻的调速开关改到孩子右脚的油门脚踏上,变成无极调速,孩子体验感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儿童玩具不适合用锂电池……

为什么,安全原因?

楼主(2024-05-23):
统一回复,小摩托车是一只6v电机,我用的7V降压模块大概20块,四轮车电机都是12V的,每个轮子一只电机,还有遥控转向电机,我用的降压模块大概40块,模块也要看功率某宝很多,带散热片整体封装的贵。电池输出必须要加一个过载保护器,防止万一电池短路的。

网友:
硅胶线是假的吗?看黑壳那个图,焊接头胶皮有点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