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MD FirePro S7150X2拆机

楼主(2024-03-08):
前段时间逛某宝,发现一张218的S7150X2,没玩过,看着价格也便宜

鬼使神差就买下了
到货简单试一下,和P106这种显卡类似,走核显输出,官方驱动直接就行
用的超微X299主板 AST2500的显示输出,MSDT平台的暂时没试验过,要等散热改好
无散热风扇
无法CF交火
3个散热片,其中两GPU专用,均热板没镀镍,很轻,两个散热鳍片密度有区别
中间的与骨架焊接在一起 专供PLX和金封MOS散热
5相有3相连一起

网友:
这是啥,啊?求教

网友:
被动散热的,性能呢?

-----------------------

网友:
单卡双芯,看着有个输出接口

网友:
到处都没电,坏的?这玩意多少瓦?

网友:
看你 测电感 那里有一项 短路 了,看看是不是mos 烧了,显存没烧一般没事

网友:
被动散热?能顶得住吗?

网友:
这玩意好东东

网友:
看着很德味

网友:
运行起来性能怎么样?

网友:
散热性能怎么样?

网友:
做工真不错,板子上钽电容居然2测还有脚固定?高级

网友:
加风扇,不用温控,直接怼。    谢谢分享

网友:
其实不是被动散热,是走服务器暴力风扇散热的。服务器会设计好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