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牛电动车充电器铁锂版本和非铁锂版本

楼主(2024-03-08):
请教各位。小牛电动车充电器铁锂版本输出54.6V 2A,小牛电动车非铁锂版本也是输出54.6V 2A

两种充电器有什么不一样。按道理。15串铁锂充电是54.75V,13串三元锂充电电压是54.6V。按道理54.6V可以通用两种,小牛出的充电器54.6V然后区分铁锂和非铁锂。

小牛官方回复是恒压点不一样?反正是不通用。

网友A:
镍镉和锂电充电器不一样,但究竟分辨在哪里?我也在关注此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镉和锂电充电器不一样,但究竟分辨在哪里?我也在关注此事

单体可能是电压不一样,串联的话电压一致情况下,可能充电方式不一样,一个脉冲,一个恒压恒流吧

网友:
单片锂电池的过充和过放截止电压不一样,且单片锂电池有3.2v的3.7v的

网友:
这也太精密了吧,不理解。

网友:
锂电池额定充电电流内,保护板正常。恒流充电即可。

网友:
小牛的48V充电器怎么就满电电压了,当初的60V不是截止不到71.4吗? 好似只充到4.1V

网友:
完全不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感觉没什么不同,我三个充电器随便充的

网友:
我就是用铁锂的充电器充的三元,就是充满电的电压低一点

网友B:
我的小牛上面写的是铁锂专用,南京一个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牛上面写的是铁锂专用,南京一个厂做的。

小牛官方说恒压点不一样,但是它和三元锂的输出电压都是54.6V。咸鱼铁锂版本还贵些。

网友:
三元 13串 铁锂15串 电压都一样

网友C:
是怎样的不通用?是替换着用充不进电还是换用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怎样的不通用?是替换着用充不进电还是换用没输出?

我实际测试可以正常使用,就算不明白为什么要分出一个铁锂版本。而且电压电流都一样

网友:
充电逻辑不同吧

网友(2024-04-15):
以前都没有注意过

网友D:
充电逻辑不一样,锂电池最好的方案是恒流限压法
但是厂家要考虑到使用者,层次不一样,有的人粗糙,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要插的对,就当一样的
所以,参数尽量差不多
即用也能用,不会引起火灾
最多牺牲锂电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逻辑不一样,锂电池最好的方案是恒流限压法
但是厂家要考虑到使用者,层次不一样,有的人粗糙,不管三 ...

铁锂和三元里都属于锂离子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锂和三元里都属于锂离子电池啊。

但是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充放电效率、寿命、材质并不一样。本身两者的充电器都是根据电池特性进行设计,混用,属于没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