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拥有飞利浦灯珠的24个组成的led灯烧毁,感觉做工好,巧妙方法复活他

楼主(2024-03-08):
这个是坏的,发现灯珠24个几乎全损,且有散热器情况下说明灯珠和电路都没有修复必要,偶然需要个螺旋口比较亮用的久得,正好有很便宜的灯板,与其原来修复,不如重做一下

楼主:
一阵水洗。然后整体清洁。做事认真,然后开始比对尺寸复装。

当然这家物品和哪家物品明显尺寸不对的,就发挥自己创意,修改,

楼主:
接着收尾工作,现在灯珠成品比买灯珠方便,就没有必要换灯珠了。

楼主:
这样就装好了。还有风扇。当然可以装4-5组灯板没问题,原厂驱动板能用。

网友A:
带风扇就算了,白白浪费电。。。另外这不是什么飞的品牌,应该山寨货,看灯珠就知道不是。

网友B:
不知道会不会听到风扇的噪音。

网友:
风扇就6W功耗了,这灯如果没40W的话电费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会不会听到风扇的噪音。

没有声音。在慢速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风扇就算了,白白浪费电。。。另外这不是什么飞的品牌,应该山寨货,看灯珠就知道不是。 ...

那是我没发出来原来灯珠,你看到的是另外灯珠。从做工和螺丝就知道不会是假货

楼主:
原来的灯珠。

楼主:
前面说假货的,你来说说哪个假货会用硅胶线和独立铝基板和独立透镜和防拆螺丝成本很高的。还要给上加强铝板和风扇还有150度保险。要不是飞利浦等的品牌灯珠,他有这么大功率?还在散热这么好情况下还是热变形了<明显可见工作很久了热变黄的>。<我不是厂家,也不推广这个2015年的>要是歪货,这个厂家真是歪的有良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