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蓝牙音箱充电升压芯片型号

楼主(2024-03-08):
经过各位大神的帮助,初步确认是FS4061A充电管理芯片。

5V供电的蓝牙音箱误插9V电源,现在不充电了,拆机检查,发现8205的3、4脚和2、5脚短路,从锂电池保护板上找到8205换上后还是不充电,充电指示灯也不亮,现在怀疑是升压芯片坏了,但芯片上没写型号,我百度了好几天也没找到一样引脚功能的升压芯片,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论坛求助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升压芯片的真实型号,我没有多少M币,每天来论坛还得扣M币,在这里也只能口头谢谢各位了,谢谢大家的评论和回复,祝各位大神2024走鸿运,发大财。

升压芯片各脚功能,1脚芯片供电,2脚充电指示,3脚空,4脚空,5脚控制输出,6脚电流检测,7脚电压检测,8脚地。

升压芯片大小和8002功放芯片,或者24系列存储芯片一样大。

经过各位大神的回复,尤其是5楼的carfield大神的提醒,大致可以确定是FS4061升压芯片,但网上的FS4061电路图第4脚使能端和我这个还不一样,我跑线路时把升压芯片焊下来了,可以确定3和4脚焊盘没接任何电路,可是网上的FS4061电路图4脚是使能端,高电平有效,可是我这个真没接啊,我再研究研究。

改正1:电池负极下边接的0.05Ω贴片电阻,丝印R050,我以为是0.5Ω的,后来看FS4061电路图,才发现我解读错了。

网友A:
改充电电路,或者直接换8.4V充电器直充就行了

网友B:
直接某宝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充电电路,或者直接换8.4V充电器直充就行了

谢谢坛友回复,这个音箱不急用,所以想先试着修复,等实在没办法时再改电路。

网友C:
把芯片焊下来看看,底部应该还有走线的,也许电路图你没画全

网友A:
4楼的建议可以参考下,拆下先看看,总感觉电路有问题
看着有点像FS4062A 这款芯片,但是跟楼主的手绘图又对不上,可是看PCB似乎又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芯片焊下来看看,底部应该还有走线的,也许电路图你没画全

谢谢坛友回复,跑线路时升压芯片焊下来了,当时还想着拍照记录,结果光顾着画图了,给忘了,这是焊回升压芯片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的建议可以参考下,拆下先看看,总感觉电路有问题
看着有点像FS4062A 这款芯片,但是跟楼主的手绘图又对 ...

谢谢坛友回复,百度FS4062A,查到的电路图引脚功能和我这个不一样。

网友D:
FS4061A呢,像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的建议可以参考下,拆下先看看,总感觉电路有问题
看着有点像FS4062A 这款芯片,但是跟楼主的手绘图又对 ...

谢谢坛友提醒,看着FS4062A/B通用图纸想了半天,既然有A/B尾缀,有没有FS4062C呢,结果无意当中搜到FS4061图纸,哈哈,引脚功能都对,看来我这个有可能是FS4061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提醒,看着FS4062A/B通用图纸想了半天,既然有A/B尾缀,有没有FS4062C呢,结果无意当中搜到FS406 ...

找到就好,这种没有丝印的芯片最是麻烦,功能相近的芯片不少,但是要能够pin to pin对应上,还得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4061A呢,像不像

谢谢坛友回复,经过5楼carfield坛友提醒,基本可以确认是FS4061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就好,这种没有丝印的芯片最是麻烦,功能相近的芯片不少,但是要能够pin to pin对应上,还得靠运气 ...

人多力量大,论坛里有各个方面的大神,这不就遇到你这尊大神了吗,非常感谢,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某宝用模块

谢谢坛友回复,某宝搜不到FS4061充电芯片,有FS40XX芯片的卖家我都问了,如果实在找不到芯片,也只能用模块改了。

网友E:
一个蓝牙音箱还抹标记,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蓝牙音箱还抹标记,真是醉了

不是抹型号,是芯片出厂时就没印型号。

楼主(2024-09-06):
谢谢各位坛友的大力帮助,这个芯片没找到卖的,二手的也没找到,最终买模块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