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际电工轨道插座拆解(含模块)

楼主(2024-03-08):
国际电工轨道插座,国际电工一听就是大品牌,然而包装盒上连个生产企业都没有标注,都是浙江小厂生产的,质量看起来倒还可以的,关键是价格便宜呀,80cm带5个适配器才130。轨道插座整体采用铝合金型材,零线和火线都是通长的铜条,地线是铁的,据说在潮湿的环境里会生锈。端头有一段主体变形了,不知道出厂就这样还是物流压的。
国际电工轨道插座,前两天拆过一次,有个兄弟说没看到轨道和模块怎么连接的,所以这次拆的比上次彻底一点,同时整理了一下,之前的贴不好编辑了,就重新再水一帖吧。然后这次寄来的还是有点变形,我猜测这就是为啥卖这么便宜的原因了吧。

网友:
相片清晰,支持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时间久了,会不会铜排表面氧化或因滑动磨损变形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B:
这些东西130也不算便宜吧

网友:
商业用的吧,家用不划算。

网友:
看上去高大上!

网友:
整体做工还可以  多少入的

网友C:
时间长了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东西不敢装啊,回南天怕跳闸

网友:
130的做工果然还是有130的样子,不像几毛钱撸的那种国际电工。
很多人担心接触不良或者磨损,其实这个东西装上了很少去拆卸和移动的,只会根据需要增加模块,装上就不怎么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时间久了,会不会铜排表面氧化或因滑动磨损变形导致接触不良?

不会的,正常环境铜氧化的非常有限,和正常插座一样的寿命,插座使用有问题多是接触不良,没见过因为氧化不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130也不算便宜吧

便宜不便宜得看和谁比了,和普通插座比那就贵,和大牌的轨道插座比那就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了会不会接触不良

用段时间再看看的,感觉应该不会,铜条应该是铜合金的,硬度还蛮高的。

网友:
这连接方式,简直就是插座上面插了个插座,和那种小魔方本质一样

网友:
这个最大的特点是看上去时尚,真正单个使用的时候很难保证大电流过载能力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感觉轨道插座作用不大,还是排插更有性价比

网友:
现在流行这个吗?我个人感觉这比较小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