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3843B 3脚 大电阻上接电源正的作用

楼主(2024-03-08):
最近看坛里改调压调流十分火热,拿出过去几块钱撸的剪线24V5A电源也打算练习一下。

先在pcb上走了一下线,发现这个板子的3843b方案初级尤其是电流检测3脚尤其奇怪。传统3脚通过一个电阻取检流小电阻的电压,这个板子3脚除了这些,还有上接电源300V的2个105大电阻,再接地一个二极管(限压吗?),还有一个电容接入4脚震荡rc网络。见pcb图。

请教这几个多出来的器件起什么作用,在改可调时可否拿掉?

楼主:
我自己的一个猜测是:系统正常时不参与工作,但当电流取样通道上的电阻阻值变大时,强迫3脚电位高于1V,从而保护系统。

不知对不对,或者还有其他作用。

网友A:
没有详细的图不好说,接高压估计是输入电压超压保护,和四脚接电容估计是看错了,因为四脚一般是电容接地,可能你把地看成是连在一起了,实际上只是共地。

以上只是猜测。

你改可调可以不管这些,这些大概率不影响你的下一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详细的图不好说,接高压估计是输入电压超压保护,和四脚接电容估计是看错了,因为四脚一般是电容接地, ...

谢谢回复。

可调改好了,上接大电阻保留没拆除,应该是您说的超压ovp保护。拆了下面三个元件,一个稳压,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否则的话它们也接到3脚,切断反馈绕组接辅助电源后,这三个器件会在开机时将3脚抬高。估计原设计是反馈绕组的超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