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注册表WriteProtect改为0,优盘写保护开关是否会失效?

楼主(2024-03-09):
听说优盘即使开启写保护开关,有时候也是没用的

如在注册表把\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icies\WriteProtect改为0,就会导致写保护失效,
真的是这个样子么

各位试过绕开优盘的写保护机制,直接修改优盘数据么?

网友A:
U盘是硬件保护,你这个是软件保护,原理不一样

网友:
一个是系统不让写,一个是U盘不让写。

网友:
写保护开关是硬件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是硬件保护,你这个是软件保护,原理不一样

网上好像说写保护开关都是可以绕过去的,操作系统一般看到写保护标志,会遵守规则不对优盘进行写操作,但是好像也可以不遵守,所以写保护标志未必有用,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好像说写保护开关都是可以绕过去的,操作系统一般看到写保护标志,会遵守规则不对优盘进行写操作,但 ...

别人说啥你不信,那么你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说啥你不信,那么你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我试过了,改注册表后,没法绕过写保护啊

为何绕不过去呢

网友:
硬保护还可以破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改注册表后,没法绕过写保护啊

为何绕不过去呢

硬件上的保护啊,肯定绕不过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改注册表后,没法绕过写保护啊

为何绕不过去呢

这个就像一个门,一个是我跟你说这个门不能过去,一个是我直接把门锁住了

网友:
一个是门卫,一个是门,门卫说你可以进去,但门锁着你进得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上的保护啊,肯定绕不过去的

硬件上的保护是什么原理?

把某些硬件控制脚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