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旧手机小米5更换电池的思路与实践

楼主(2024-03-09):
最近看万能的坛友也做了一样的事,自己也不藏着掖着了,完全给大家分享!
旧手机千万不能去马宝购买所谓的全新电池,都是辣鸡,思路很简单,如果买不到你那个型号的原装电池,就去找别的手机的原装电池,必须保证是库存原装,找差不多尺寸的,拆卸电芯换你的保护板。

操作提示

对焊接电池难度来说极耳越短的越难焊,小米5自带那个BM22极耳算比较长的了,拆下来的时候比较轻松,但是我们将要换上去那款红米的电池极耳很短。必须控制温度并且不能手抖!

警告!关于小白!
拆卸焊接锂电池对于小白是危险行为!论坛和楼主不对你负责!要么就努力学会焊接,如果没法学会焊接就老实把小米5挂个50包邮卖了

为防止JS炒作这里不明说型号,首先这款电池和bm22的芯是同样尺寸的,丝毫不差,而且这款低端红米有大量库存全新电池,如何判断,看序列号那几个打码,一定要每个都不一样的,生产日期也是手机销售那段时间的。。。

小心吧各种胶带拆开,底部那个原装双面胶我也不要,粘的太牢又容易断,下次换电池不抠破都拿不下来,自己粘非常小一点就够了
黑胶带不要丢掉等下重新利用

JBC245恒温烙铁把自带那个保护板拆了,注意从远离电芯那一侧加热(我觉得是个人都知道吧?)

BM22的保护板,需要在这个方向焊接,可以发现,长度都刚刚好,但是操作空间相当狭小,集中注意力!

焊上去是这个样子

由于需要弯折,这底下自己给他贴一个高温胶带,没坏处

拿刚才拆下来那胶带凑合给他粘贴好!
左边是魔改过的

看我外壳抠掉一块,都知道这电池曾经多喜欢换了。(三个月一坏)
现在我差不多永久解决了,具体看下面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因为红米这种电板都很老了,头几次使用USB 500MA进行充电!以后也别快充!我是把米5root了,并找个软件充电限制到百分80,用几年都不会老化。
如果爱快充,买新手机去!mi5这手机快充一年内电池包坏,屡试不爽,可以买一卡车红米电池等着挨个换。

完~

网友:
也发觉快充特坏电池,尤其是边充边玩,看来坏毛病要改了

网友A:
感觉楼主买的这种库存旧电池性能不好,因为“手机快充一年内电池包坏,屡试不爽,可以买一卡车红米电池等着挨个换”,这样就没意思了。
同为小米5换电池,俺是网购全新锂电芯配原来的保护板,锂电芯必须购买高压型的(标称电压3.8~3.85V,满电电压4.3~4.35V,不能买满电4.2V的),尺寸尽量找接近原电芯的,换好之后使用5V2A充电器一个小时内可充满,一直就这么用着,时间肯定大于一年了,未见新电池鼓包或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买的这种库存旧电池性能不好,因为“手机快充一年内电池包坏,屡试不爽,可以买一卡车红米电池等着 ...

就是真的3.9v我找不到,淘宝有几个款式都偏大,原装玻璃后盖盖不上,卖家居然还扯淡让我换别的后盖。
对我来说快冲和百分80以上的电完全可以舍弃,免得换机换电折腾,现在可没有几个直接能解锁的机买。我自己测试即使是当年买到mi5原机电池,经过快冲也活不过两年。倒是我有一部二手的nintendo switch,电池设计居然是4.2v的,充电也只有1.5a,对他完全不是快冲,然后玩了快5年了居然还没感到有容量下降,一般游戏能玩3小时。

网友B:
这么一弄,手机再战几年,不买新机,我们的鸡底屁还怎么增长!

网友:
旧手机都换锅碗瓢盆了,也懒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弄,手机再战几年,不买新机,我们的鸡底屁还怎么增长!

用这种老机的,都是奔着能解锁刷机去的,各人需求不同。

网友C:
红米3s,好像是16年买的,现在待机5天左右

网友:
浅充浅放,少用快充,真的长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米3s,好像是16年买的,现在待机5天左右

牛!估计买来就只用过5v1A 而且电量没有放光过

网友:
我不卖,我放车上做随身Wifi

网友:
考虑的比较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估计买来就只用过5v1A 而且电量没有放光过

摩托罗拉5伏0.5的

网友:
这种都不配花钱修,直接插电听小说

网友:
可以好好练练手,为更换新版手机做准备。

网友:
这个机器不值得这样修,亏工钱

网友:
这活不好干呀

网友:
红米的原装电池就不怎么样,还是换ATL电芯吧

网友:
新换电池又可以再用三年

网友:
有台Note5待换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