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怎样给12.8V的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4-03-09):
手头的锂电池串(有加电池保护板)是用四串磷酸铁3.2V锂电池组成的,标称电压12.8V,
而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是面对铅酸电池充电的,所以充满电的电压是14.4V。
手头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成品)就无法调高输出电压的,所以只能暂时用着。

所以,请懂行的大佬支招一下,
市面上有没有一款芯片,专门用于太阳能多串锂电压充电的?
或者,有没有此类充电控制器成品?
或者,能否通过单片机控制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如果有且方便的话,提供一下线路设计图和充电控制思路,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啊,磷酸铁锂满电电压是3.6-3.7V,实际充到3.6V基本就满电了,4串铁锂满电电压刚好14.4V,不需要调整太阳能控制器,直接用就行

网友:
楼主这种太阳能控制器不要用,效率很低,除非被充电电压和太阳能板电压差不多。

网友B:
有自动升降压、调电流的模块,想多少电压、电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自动升降压、调电流的模块,想多少电压、电流都可以

这不实用

网友C:
多少瓦的太阳能板子?建议你可以搞个远方动力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瓦的太阳能板子?建议你可以搞个远方动力的控制器。

记得是110瓦的。

网友(2024-06-14):
如韵有cnXXX系列的ic,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2024-08-27):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啊,磷酸铁锂满电电压是3.6-3.7V,实际充到3.6V基本就满电了,4串铁锂满电电压刚好14.4V,不需要 ...

这样 不会过充吗?感觉还是需要加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 不会过充吗?感觉还是需要加保护板

加保护板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保护板过充截止了,电池就不能参与稳压了,负载电压最高会升高到接近太阳能板开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