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900纯铜微波炉点焊机效果不好

楼主(2024-03-09):
因为免费捡了个变压器所以做了个点焊机,铜线都是剥自己的没有买,就买了个控制板,电焊笔,防水盒,二手液压钳。铜鼻子6个签到红包撸的不要钱。
配置是60平方次级绕了四圈,电焊笔是70平方长0.7米2根,出来的效果呢点0.15镀镍还可以,点0.1铜皮不行,根本就不破防很不给力,其他没有试,反正不满意
另外点时间调到2毫秒时间明显感到变长,出来的效果发黑像烧焊一样,我都是一直调的1

网友:
点铜皮估计得电容版的

网友:
点焊笔威武

网友:
这线这笔这铜鼻子超豪华了好不,小黄鱼有个看起来做变压器点焊机很厉害的 看看他在不在坛里

网友:
单变压器点不了铜皮~

网友:
别说铜鼻子还真是厚,可过几百A的电流了。

网友:
点镍带就行了 铜皮不要想

网友:
60平方放不下四圈吧

网友A:
加时间就糊了感觉可以降低一些电流或者电压。或者用镍带叠铜皮再试下效果。  我那个两电容的卖家宣称2000a,0.15镀镍叠0.1紫铜大概得三十毫秒才能点上,铜皮倒是焊上了,不过镍带已经穿了。   直接点铜皮卖家介绍里面写的会炸管没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时间就糊了感觉可以降低一些电流或者电压。或者用镍带叠铜皮再试下效果。  我那个两电容的卖家宣称2000a ...

我调的第一脉冲功率200时间1毫秒,间隔2毫秒,第二脉冲全功率1毫秒

网友:
点个18650还是戳戳有余

网友:
我也搓了一个,平时我就用0.1镀镍,完全无压力

网友:
铜鼻子还真是厚

网友:
焊笔线太长了吧?

网友:
这铜鼻子看起来真厚实啊

网友:
电容款的就怕炸管,现在超级电容太贵了,还是变压器的实惠耐用

网友:
我去,紫铜螺丝不便宜。

网友:
这铁芯是多大的孔?我用801的变压器加虚标25平方的线3圈半就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了,剩下半米长只能当焊把线直接引出到焊笔,你这60平方竟然能绕4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