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 13 PRO 传说中的通病 绿屏白屏飞线修复

楼主(2024-03-09):
朋友的朋友拿来iphone 13 pro    用着坏的 出现绿屏条纹  不是摔挂掉的。。。查了下原装拆机屏幕要1600以上不是摔的   摔的进水的这样要压屏幕排线。 出现绿屏  这个机器通病  一般80  90机率可以飞线修好   。直接上图   大家就看看

就这样 2个点连接起来。用绿油固化  在用ESD胶带贴好飞线部位 就可以装机了。。

晒下桌子  有点乱!,,,

网友:
一看就是大湿,这些什么投影也是整天坏,光路LED芯片天天嗝p,小白不会修,只能老实到大湿这里乖乖交税

网友A:
撸主这家伙事挺齐全啊,话说NEC的本金属键盘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这家伙事挺齐全啊,话说NEC的本金属键盘看起来不错...

嗯 买的8g内存版本 当时800 买的  自己升级了512g ssd   够用就行了,,,

网友:
通病也不召回是不是出了保修期才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买的8g内存版本 当时800 买的  自己升级了512g ssd   够用就行了,,,

我的印象中是日文键盘?

---------------------

网友:
大师级的维修

网友:
显微镜与快克的风枪,修手机的标配,一看就是维修高手用的!

网友:
大师级维修

网友:
真是高手,虽然不会也觉得收益了

网友:
厉害啊,飞线就修好了

网友B:
什么原理啊?楼主该说说

网友C:
熊二这装备真是顶呱呱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熊二这装备真是顶呱呱吖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啊?楼主该说说

原理好像是供电断了  借个电压过来的   通病。。。具体也知道了。。

网友:
怎么知道连接这两个点的?有前车之鉴?
楼主哪里是来让坛友看你凌乱的桌子,是让大家见识你这优秀的装备吧。
低调才是最牛的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