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双控开关造成led灯关灯频闪并电容无效?

楼主(2024-03-09):
一共装了八个,在灯那头火零并电容,但是有一个灯还是闪,想着电容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闪,只能再换个主开关试试,是主开关漏电流太大吗?,其他七个都好好的。
买的不是继电器的,我觉得应该是mos管开关控制火线吧,所以主开关不需要接零线。

网友A:
这种串联在回路中的开关,是需要通过负载获取待机电流的,对于LED灯,调换火零线、并电容,不行的话就用替换法,把其他好用的开关换到这个位置,先确定是灯的问题还是开关的问题,再用比较法解决故障。

网友:
换大功率led

网友B:
先确定一下,开关是不是串在火线里,串在零线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正想请教一下,原来是双控开关,把一个开关更换为这种开关,还要保证另外一个开关也正常使用,该如何接线?
卖家说另外一个开关就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请教一下,原来是双控开关,把一个开关更换为这种开关,还要保证另外一个开关也正常使用,该如何接线? ...

你看看三线双控灯开关的电路图就明白了,确实废了而且不能动,开关只有一个位置能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开关是不是串在火线里,串在零线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复查了,接在火线上,而且进出正确,一般只有开关的底盒里没有零线只有火线控制线。

楼主:
同样的几个灯只有这个有关灯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联在回路中的开关,是需要通过负载获取待机电流的,对于LED灯,调换火零线、并电容,不行的话就用替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把并在灯头上的电容容量加大点试试。

网友:
换个1μ的CBB电容试试,再不行加个泄放电阻看看。

网友:
关灯时带灯负载量灯两端电压,实在不行接个220v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