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安装软件怎么出现乱码了?

楼主(2024-03-09):
卸载不了,只有强行删除。再重新安装,就出现乱码了,也安装不了。、

网友:
问开发者...

---------------------------

网友A:
试试其他软件是不是也这样,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其他软件是不是也这样,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了

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2024-05-09):
建议换个分区安装试试。

网友:
可能字库出问题了,重新安装一下雅黑字体看看,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