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报错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589824-524288)

楼主(2024-03-09):
如题,换过转接卡,asm1153 2115

网友A:
容量必须要对,太大或太小都会报错
589824可能对应576GB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必须要对,太大或太小都会报错
589824可能对应576GB可以试试

原硬盘是480g的 估计掉固件了 这个设置我说过很多遍了 不知道啥原因 总是报这一个错误,按理说b27a 应该是256单颗啊 难不成384一颗?

楼主:
已解决,容量不对,b27a自封片实际容量为576,单片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