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机箱锯条改后面板

楼主(2024-03-09):
过年无聊想装台E5主机,附近淘了台Dell小机箱,没想到后面板是整体的,没法装接口挡板,只能改造了。

开始想先钻洞再锯,发现钻洞了,也没地方下锯,不如直接锯了。先试一下,0.6mm的板子也不难嘛。

楼主:
后面的成品

楼主:
前面板拆开洗一下,音频接口,USB接口都是标准的,可以直接接在普通主板上。机箱面板接线可以按照普通主板接口位置改下,只是没有reset键。

网友A:
手工很不错啊,锯得这么平整,基本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很不错啊,锯得这么平整,基本看不出来

后面上锉刀修整。这薄板子还是很容易处理的。

网友B:
档哪挖哪,再贴纸,不好吗?

网友C:
算算人工费要不少啊

网友:
我还以为品牌机箱是用钢板做的钢锯可能无法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算人工费要不少啊

零零碎碎加起来要6个小时了。

网友:
倒个角,修毛刺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一般这样的工程下来,我手上必须有伤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档哪挖哪,再贴纸,不好吗?

贴纸的dell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样的工程下来,我手上必须有伤口。

带手套,戴口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板拆开洗一下,音频接口,USB接口都是标准的,可以直接接在普通主板上。机箱面板接线可以按照普通主板 ...

手艺不错,搞得很好

网友:
薄铁剪可以做到

网友E:
还要锉刀打磨一下才安全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锉刀打磨一下才安全好看

包括四角都打磨了,不会割手。

网友:
品牌机就机箱用料好,硬件配置差。

网友:
要我改的话,我会上科技,锂电角磨机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