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11T pro PD充电简测

楼主(2024-03-09):
用的是某淘宝二手垃圾店2块5买的双口PD充电板,芯片CX8820,测试时是12V5A电源输入PD输出给红米NOTE11TPRO充电。

测试开始是手机显示12%,每5分钟记录一次手机电量、PD输出电压、计量插座显示的功率(由于CC表还没做好所以只能这么简单的测试下)。
记录的图标如下:

网友A:
功率太小了,这手机不是67瓦的吗,是不是你用的电源电压太低了

网友B:
我感觉你应该用14伏以上的电压试,我先声明一下,我小白,我认为你用12伏电压是诱骗不出12来的

网友C:
这个手机不是支持67W的吗?

网友D:
要是有原装的充电器测试数据参考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小了,这手机不是67瓦的吗,是不是你用的电源电压太低了

67W是小米的私有协议,PD就20W,普通5V充电器只有6.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应该用14伏以上的电压试,我先声明一下,我小白,我认为你用12伏电压是诱骗不出12来的 ...

用24V依然是这个输出电压,这手机从始至终就没有要求让充电器输出过1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机不是支持67W的吗?

67W是小米的私有协议,PD就20W,普通5V充电器只有6.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原装的充电器测试数据参考一下就更好了。

原装充电器不是测试的目标。

网友:
PD能上20多W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