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戴阳PT-3270C无线网络音箱 连不上先拆了

楼主(2024-03-09):
路上看到有废品回收的,就十块钱一个买了几个回来,也不知道干嘛用的,蓝牙需要什么码,没搞定,先拆了

楼主:
收破烂其实很赚钱的,一屋子的古董,都是老古董

楼主:
背影忘记发上来了,性感的背影

楼主:
洗刷刷存在感

网友:
倒相孔还有个零件不知道是遥控器用的还是麦克风或者其他东西。

网友:
找串口接点,没有就得查模块资料,挂上串口开机,应该会有pin码,WIFI等信息的,我之前买的智能音箱,用的也是BK的芯片,一直未能配网成功,后来就用串口读出他厂里测试时用的配置,然后建个和他厂里测试用的名称密码一样的热点连上玩了。我在串口里看到开发者的信息了,怕别人不理我,没好意思联系要固件。

网友:
看下型号,找厂家

网友A:
又来治愈颈椎的

网友:
好像也没什么用

网友:
大神大神,请接受膜拜

网友:
看样子不错,值得研究搞亮。

网友:
屋子里面的古董可以搞一搞

网友:
喇叭变压器都不止10元了,花小钱买快乐,值。

楼主:
这俩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来治愈颈椎的

俺也一样

网友:
还支持红外遥控,功能挺多

网友:
搞了好多音响阿

网友:
双变压器的,应该是数字音频分开供电的。

网友:
还真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数码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