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滑板车电池不均衡了,手动均衡一下

楼主(2024-03-09):
先来请教下坛友这个出线口密封胶是什么胶,704硅橡胶可以吗?

原来能跑50多公里的,放了3、4个月现在只能跑20公里了。

拆出来一量有好几组电压都不行了。难道是一直骑,一直充,个别自放电严重的影响小一些,放着不用自放电大?(按我的想法只要电池有自放电现象,不管是充电、放电、存放,任何状态都是一样的自放,都会导致单组电压低。)

电压如下
4.073
3.750
4.066
3.588
4.064
4.073
4.052
4.073
4.071
4.059
4.075
4.073
3.979

网友A:
不一定是自放电的问题,测量下电压低的那两组的内阻看看。。。。。。

网友B:
长时间不用,自放电大的电压就会低很多。如果仅仅是自放电问题,均衡以后可,可以正常使用,是没啥问题的。长期闲置,还是会不均衡。

网友C:
换一个自带均衡功能的保护板一劳永逸

网友D:
电压低的换掉吧

网友:
好大一块啊

网友E:
大神大神,请接受膜拜

网友F:
必须带均衡的保护板好些

网友:
这电池连个外壳都没有吗?我们小区对于这种电瓶上楼充电管的很严。

网友:
鼓捣这种电池有点危险

网友:
换电池吧 那个电池真的差

网友:
换电芯很麻烦,有可能没多久其他单体衰减。建议换新的整组电池,配好点锂电芯,均衡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自放电的问题,测量下电压低的那两组的内阻看看。。。。。。

内阻都差不多,容量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不用,自放电大的电压就会低很多。如果仅仅是自放电问题,均衡以后可,可以正常使用,是没啥问题的。 ...

我奇怪的是长期不用时、自放电问题才会显现出来吗?我一直觉得用与不用,自放电都存在,都会导致单串电压低,而且这个低压是充电充不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自带均衡功能的保护板一劳永逸

打算引出线用平衡充,平衡充自己组装要不到50块,一个带均衡的保护板应该是一百以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的换掉吧

先均衡观察,从今天骑来看,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电压低这么多怕是有单体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大神,请接受膜拜

不是大神,闹着玩的。想省钱就只能多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带均衡的保护板好些

是的,带均衡的保护板更加保护电池,不过价格高体积大,

网友:
自组的电池?保护板一定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