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透紫外线板材

楼主(2024-03-09):
要求,波长308到365透过率达到90%以上,经过200小时连续照射后透过率不低于84%

楼主:
石英玻璃等玻璃类制品不能使用

楼主:
板材厚度3毫米

网友A:
要达到这么高的紫外线透过率,只有石英玻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石英玻璃等玻璃类制品不能使用

石英玻璃透光率达不到吗?

网友B:
这样的板材通常属于光学滤光片或特殊的光学塑料材料范畴。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选项和建议:

光学滤光片:这类产品通常由多层薄膜或特殊的涂层构成,用于选择性地允许特定波长的光通过。它们经常被用于激光、照明和显示技术中。您可能需要与专业的光学滤光片制造商联系,定制符合您波长透过率和耐久性要求的产品。

光学塑料:某些特种光学塑料在可见光和紫外光区域具有良好的透过性,并且可能比玻璃更耐用。这类材料通常用于制造透镜、滤光片和窗口。您可能需要查找专门生产光学塑料的供应商,并了解他们的产品是否满足您的需求。

聚合物薄膜:某些高分子聚合物薄膜在特定的波长范围内具有高的透过率。这些材料可能通过特定的制造工艺(如拉伸或涂层)来优化其光学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达到这么高的紫外线透过率,只有石英玻璃了。。。

给设备做透光板使用的,尺寸较大,且石英玻璃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材通常属于光学滤光片或特殊的光学塑料材料范畴。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选项和建议:

光学滤光片:这类 ...

我们找到了一款德国的亚克力板,成本较高,已正在使用了,现在找的是国内代替材料。又找了CBC和COC板,厂家正在送样,但估计效果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特殊使用目的或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殊使用目的或环境。

使用环境,医院。紫外线消毒治疗仪,作为透光板使用。

网友:
过来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材通常属于光学滤光片或特殊的光学塑料材料范畴。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选项和建议:

光学滤光片:这类 ...

这是AI?

网友D:
波长308到365透过率达到90%以上且可靠的现阶段只有石英玻璃,要求再高只能特殊镀膜。
至于全透亚克力现阶段也只有80%左右,而且极其容易泛黄。
高透PC同样会泛黄。
TEF抗UV勉强可用,但透过率低。
硅胶透过率低,容易黄化。
其它的还真不多。

网友:
参观冬奥会用的消毒设备,也是用的石英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长308到365透过率达到90%以上且可靠的现阶段只有石英玻璃,要求再高只能特殊镀膜。
至于全透亚克力现阶段 ...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款德国进口的亚克力板,确实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