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9v可充电电池怎么购买不会被坑?网上被坑的人好像不少

楼主(2024-03-09):
9v电池在仪表中还是挺常用的,

只用碳性电池有些奢侈,但是靠谱的9v电池也挺难找到啊,
各位用过哪些靠谱的可充电9v电池呢?买哪家比较好?

网友:
我买过一个9V充电套装,两节电池,一个充电器。到手后发现,有一个充电不会停充。退掉了。

目前只有一个仪器TH2822E在用原配的9V电池,用自配的外接电源充电。

网友A:
网上确实有很多假货,我一般都是买普通电池,一次拿一盒10块电池,批发价,够用一年多了

网友B:
不到一块钱一节的9V电池,我觉得可以接受,用的起。

网友:
哈哈,地摊买过几个9V可充的,一块钱一个的,自己DIY充电器,用了好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到一块钱一节的9V电池,我觉得可以接受,用的起。

电子商场卖的正品最低也要3元

网友C:
这个都可以自制,利用原外壳,小锂电池加充电升压板,用在万用表和网络测线仪几年了

网友:
两串锂电池搞定!

网友D:
值得买看过改的锂电,三十多一节可以去搜下看下。

网友E:
不到一块钱一节的9V电池,我觉得可以接受,用的起。
关键是怕漏液

网友F:
9V升压的买过几个,价格也不便宜,就是自放点比较厉害,一般放1个多月就没电了。倒是镍氢的好用些,就是电压8.4V,在某些设备上不经用。现在还是以普通的电池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到一块钱一节的9V电池,我觉得可以接受,用的起。
关键是怕漏液

我这各种品牌9V电池,一大袋子了,没见过漏的。

网友:
不用买镍氢9v电池,贵,不如买碳性9v,一盒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确实有很多假货,我一般都是买普通电池,一次拿一盒10块电池,批发价,够用一年多了 ...

墙体探测和寻线仪挺费电,10块电池很快就没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9V升压的买过几个,价格也不便宜,就是自放点比较厉害,一般放1个多月就没电了。倒是镍氢的好用些,就是电 ...

镍氢9v你用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买看过改的锂电,三十多一节可以去搜下看下。

你买的哪个牌子?一直在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可以自制,利用原外壳,小锂电池加充电升压板,用在万用表和网络测线仪几年了 ...

小锂电池你用的多大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可以自制,利用原外壳,小锂电池加充电升压板,用在万用表和网络测线仪几年了 ...

原外壳什么意思?你把电池的装料都挖掉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外壳什么意思?你把电池的装料都挖掉么?

锂电池用小软包,3.7v升9v万用表改装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用小软包,3.7v升9v万用表改装板

不要用升压的。好多表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