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推荐一款2000元以下的示波器

楼主(2024-03-09):
打开某宝,示波器让人眼花缭乱。请专家推荐一款2000元以下性价比高的示波器,

网友:
鼎阳,普源随便买一台

网友:
DS1102Z,这个性价比高,建议买破解好带宽的二手机,性价比超高。。是真正的物超所值。

网友:
鼎阳示波器SDS800X HD

楼主:
谢谢专家回复!下面两款哪一款好些?能不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回复!下面两款哪一款好些?能不能买?

有2000预算,当然是选鼎阳或普源的新款12bit 示波器

网友: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学习,看到国产大多二手500-800,新的1400左右

楼主:
看了鼎阳或普源的确实不错,可是他们有不少型号。在他们的销售店铺,再选一个性能又增加了,价格多了2-3百。继续选,性能又增加了,价格又多了3-4百。最后价格一直选到了4-5千甚至更多,可回头一想,现在并没有明确的使用目标?花这么多钱,过一两年又有新品出来了。所以又举棋不定了!

网友:
汉泰ds2c系列不要买,各种死机,官方又不更新固件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鼎阳或普源的确实不错,可是他们有不少型号。在他们的销售店铺,再选一个性能又增加了,价格多了2-3百 ...

选12bit最便宜的就行,个人感觉60MHz与200MHz使用场合区别不大,看高速数据需要500MHz起步。
通道数,玩硬件一般2通道就够了。

楼主:
到底是专家们,谢谢!好,再仔细想想买哪款?

网友:
学我一步到位,当年我一狠心直接来了一个1.4万的麦科信,哈哈。

网友:
普源鼎阳12位最低配

网友:
直接500M起步

楼主:
初步比较结果,不超过2000元限额,鼎阳的SDS802X HD性价比最高!

网友:
才换了个鼎阳的SDS804XHD,性价比很高,12bit分辨率体验很好可以放大看细节。这个型号还可以无损升级到200MHz带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比较结果,不超过2000元限额,鼎阳的SDS802X HD性价比最高!

多加4百元直接上4通道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用途,电子产品的贬值和更新速度都快,最好是根据需求来选择合适的

网友:
俺买的普源二手大块头5102mA  100M  1G采样205块

网友:
示波器经常用的话还是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