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刚到手还热乎的头灯

楼主(2024-03-09):
前段时间值得买有头灯,加上红包,各种操作下来8毛钱包邮,直接拿下,用不上,就为了拆

包装盒,双头的,也就是双灯珠,标称5W

打开,头灯主体,松紧带,还有一根渣渣充电线,头灯是C口充电的,这个好评,C口的充电线普遍

我拍的是不带感应的,实际收到是带感应的,就是红外发射接收管,长按开关开启感应功能,挥一下手,打开灯光,再挥一下手,关闭灯光

拆吧,外壳两颗螺丝(需要先取下灯头俯仰的调节塑料片),无字的14500锂电池,容量未知,也不测了,估计也就300mAH左右吧

掏出内脏,一颗充电IC,LTH7,应该是4054吧,意料之中,另一颗无字的sop8封装的控制芯片,高亮——低亮——爆闪——长按感应,灯珠是两颗5050封装的,功率型号不明

能用,但基本用不上,装好,吃灰。

网友:
但基本用不上

网友:
大神大神,请接受膜拜

网友:
把灯珠换紫外灯珠,有用处哦!不过透镜不能装。

网友:
想找一个金属机身的,可以调焦或散射的头灯,用18650,散热好,寿命长,要么死贵,要么就是塑料机身,一个全铝的18650手灯,才几块钱,全铝头灯都上百了,差别太大了吧,我都准备自己DIY了

网友:
我还想买的,忍住了

网友:
好像是铝基板?

网友:
8毛包邮只为拆解折腾,这划算

楼主:
废液非也,普通的FR4基板

网友:
买了一个同款,比楼主贵一块多。

网友:
我花了1.9元买了个,感觉还不错啊,就是不晓得可以亮多久

网友:
有时候头灯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这个做工稍微好一点点。。。。。感谢分享

网友:
干活带着挺方便的

网友:
这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
价格不错啊。用来干活不错。

网友:
价格实惠,值得拥有。

网友:
8毛包邮看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