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交换机功能能不能单独启用

楼主(2024-03-09):
一个无线路由器,带4口的千兆网口,因为是运营商定制的固件,连设置都进不去,网上找到了原厂固件用编程器刷了进去。

后来发现ROM是升级固件,不是编程器固件,上电有2个灯微亮,结果成砖了。
然后想能不能把主控供电给断了,路由器上还有个独立的千兆交换芯片,就那它来当纯交换机来用行不行?

网友:
拆机看芯片配置,然后找同样配置的固件再用编程器刷回去吧。
硬件没有固件,它不知道怎么干活的。

网友A:
千兆交换芯片得看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螃蟹的RTL8376xx的,不仅需要给它供电,还需要改一下配置电路才能作为交换机使用,,如果是高通的QCA8075xx的,这种就是单纯的PHY芯片,不能直接改的。。。

网友:
小米R1C插电灯不亮,但是网线插上能上网

网友:
既然能编程器刷,就继续找他的编程器固件!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就是大工程了。

网友:
没有主控怎么工作呢?所以的分支功能也都要靠主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兆交换芯片得看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螃蟹的RTL8376xx的,不仅需要给它供电,还需要改一下配置电路才 ...

BCM的似乎需要MII上有通讯才能开启,我试过把CPU的ROM拆除掉,等于CPU不工作了,交换机是能正常使用的,但是把MII断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CM的似乎需要MII上有通讯才能开启,我试过把CPU的ROM拆除掉,等于CPU不工作了,交换机是能正常使用的, ...

把x5 路由器flash 拆了,交换机不能工作,低端的有线路由flash 拆了,交换机也不工作。

网友:
mt7620方案路由去掉闪存就是交换机 千兆mt7621就不行

网友:
看芯片,查资料,有些断了,什么也不行了。

网友:
再买一个,读出数据刷回去,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不备份原厂固件的后果。要养成习惯啊

网友C:
只能找相同的编程器固件刷回去

路由的网口是什么功能需要固件定义,如刷第三方固件,可能wan lan口反序,或者根据需要把lan设置为第二个wan口等。也就是说路由器所有网口对交换芯片来说是一样。wan 和lan 都是虚拟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找相同的编程器固件刷回去

路由的网口是什么功能需要固件定义,如刷第三方固件,可能wan lan口反序, ...

不是喔,比如MTK76,79这些,BCM的一些,有一个或两个口是直接从CPU出来不经过交换机(通常被厂家用作WAN),别的口通过交换机出来,但是从CPU出来的口它也可以配置成从交换机出来,这类没了CPU的固件交换机没法用,也就是上面有说MT7621没固件交换机不能使用

网友:
把dhcp关了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