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尖钛表笔之铁棒磨成针

楼主(2024-03-09):
元器件越来越小,线路板越来越精密。测量时尖细的表笔确实更好用。单位用的钛合金焊丝强度不错。拿来闲时铁棒磨成针,做两幅表笔,钛合金不好粘锡,氩弧焊给它嫁接一段铜线。焊上硅胶线。机械表一个数字表一个,两幅表笔好用

网友:
磨得挺圆的,不错

网友A:
原装表笔芯子怎么抽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表笔芯子怎么抽出去的

烙铁加热后拔出

网友B:
这个棒棒在哪弄到的,确定是钛?

网友:
现在微型小型原件很多,用粗表笔测试很容易造成短路,我是在笔尖加焊的针尖,特别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棒棒在哪弄到的,确定是钛?

看颜色应该是的,钛合金的导电性怎么样啊?

楼主:
导电还可以

网友:
折腾人生,人生在于折腾,科学技术在于折腾,你最棒

网友:
明炜电源呐~

网友C:
氩弧焊用的焊丝是钛合金的吗,刚好这几天单位上做不锈钢消防高位水箱,需要氩弧焊,如果焊丝是钛合金的应该还能要一点,也仿制一对。

网友:
钛的理化性质不适合做表笔

网友:
买4毫米香蕉头,直的弯的都有,我的表笔都是自己做的,用2平方的硅胶线,探针用2毫米的不锈钢条,表笔壳用彩笔壳,插头就是4毫米的香蕉头

网友:
淘宝领红包买,一天买一样

网友:
我好像有个坏的眼镜架,改天找出来弄一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氩弧焊用的焊丝是钛合金的吗,刚好这几天单位上做不锈钢消防高位水箱,需要氩弧焊,如果焊丝是钛合金的应该 ...

不是所有的氩弧焊的焊丝都是钛合金的吧!

网友E:
我就想知道笔尖是怎么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所有的氩弧焊的焊丝都是钛合金的吧!

不是所有的氩弧焊的焊丝都是钛合金,焊什么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笔尖是怎么魔的啊

棒棒放在旋转的角磨机上,很好成型

楼主:
嗯嗯,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