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光APS3005SI电源电压不稳的处理。

楼主(2024-03-09):
   自己做过几个电源,一直使用正常。搞手机维修的朋友改行后送给了我一个“华光APS3005SI”电源。此电源恒流正常,但电压在使用过程中会慢慢的自动升高。根据坛友的帖子经验这种情况一般是电位器故障所致。华光的电源和安泰信的电源结构不同,其4个单联电位器通过4根跳线和主板相连,处理起来非常简单。电流调节点位器为10k+5k,电压调节点位器为50k+5k。买回RK097N电位器后,发现其引脚和原来的WH148引脚位置不一致。因为引脚不一致,只能采取在印刷线路板上重新打孔,或者用飞线连接(只有4根线)。为保持原样选择重新打孔,因钻的孔和原来的孔靠的比较近,需要用刀修整一下以免短路。

  更换电位器后经过一天的带载测试,电压不稳定的问题解决。经观察此电源也可更换为WXD3-13线绕电位器,但需要将变压器后移。当然了也可选择使用5圈WXD3-12短体线绕电位器,这样变压器无需后移。

网友A:
电位器时间长了容易坏要换质量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时间长了容易坏要换质量好的

好处是我有好几个电源,这个不常用,闲着也是闲着处理了一下。如真需要它时,直接换5圈的短体线绕电位器。反正只有4根线,直接用跳线连接即可。

网友B:
为什么不买一样的电位器?这个我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一样的电位器?这个我有点奇怪

阻值是一样的,相比来说RK097N这种电位器稍微有点技术含量。原来自带的类型电位器,即便是家庭作坊也可制作,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