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指示用的LED,耐压都比较高?

楼主(2024-03-09):
看到一些做指示用的红光LED,工作电压标的2V,接3.几V都能正常工作。而照明用的白光LED,正向耐压就没那么高了吧?

网友:
灯珠内是不是集成了电阻?

网友:
白光都是蓝光激发黄色荧光法来的,标称工作电压3v左右

网友:
领取家元自动积分清零

网友:
电压足够后要看电流

网友:
新材料的红色LED工作电压高,老式的1.9v左右

网友A:
遇见过有种奇怪的透明发光2级管是0.7左右开始微亮,直到1伏多正常发光,电流提高到100多毫安的时候会变成其他颜色

网友:
要压降吧
或者电阻?
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有种奇怪的透明发光2级管是0.7左右开始微亮,直到1伏多正常发光,电流提高到100多毫安的时候会变成其 ...

什么LED,0.7V就能点亮?

网友:
顶起来啊 ,不能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有种奇怪的透明发光2级管是0.7左右开始微亮,直到1伏多正常发光,电流提高到100多毫安的时候会变成其 ...

确定你没有记错,第一次听说1v多可以正常发光的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