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雅迪电动车改装透镜,上图

楼主(2024-03-09):
施工过程实在是相当麻烦,打开大灯总成和物理安装倒反而相对简单。调试灯光高度最麻烦,拆上柴下的好几回。顺带着把仪表盘这里的示宽灯也给改成led金色灯带,原厂的那个聊胜于无。过程的图片忘记拍了,安装好以后拍了几个,晚上再拍几个效果图。

买的304内六角螺丝,卖相好看

两边各弄了4个螺丝,加了弹簧垫圈和尼龙垫片,使用法兰螺帽。

这个调整角度得有耐心

网友A:
把原来的LLED换成凸透镜大灯,问题一:是否需要大空间?问题二:带远近光吗?问题三:大灯多少米,链接?

网友B:
看着是车上的LED大灯,远近光应该是有,灯壳尾部空间不够割了,防水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LLED换成凸透镜大灯,问题一:是否需要大空间?问题二:带远近光吗?问题三:大灯多少米,链接? ...

我这个车装这个长度15的双光透镜绰绰有余,咸鱼大把的拆车件,自己量好车内空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车上的LED大灯,远近光应该是有,灯壳尾部空间不够割了,防水是关键! ...

防水没问题的,这个也不是暴露在外面的

楼主:
照明图上了三张

网友:
应该把改装前后的对比图片

网友C:
有没有远近光

网友:
还能这么改,有时间咱们也讨着改一下看怎掉

网友D:
13年的时候,大部分汽车还是卤素灯,晚上亮度不够,所以车友群,论坛改透镜氙气大灯的很多,现在的车都是LED,亮度不输氙气大灯,没人灯了。
不过楼主电动车改那么亮干啥呢?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年的时候,大部分汽车还是卤素灯,晚上亮度不够,所以车友群,论坛改透镜氙气大灯的很多,现在的车都是LE ...

同样是LED灯,有的车型偏暗,还是得改。电动车为啥要改呢?因为一个是折腾,一个是原车灯光只能让别人看见有个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远近光

有。不过单近光就够了,远光基本用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不过单近光就够了,远光基本用不到

远光是为了整治远光狗,别以为我们是电车就欺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光是为了整治远光狗,别以为我们是电车就欺负人

乱开远光确实不文明

网友E:
现在的厂家贼恶心,自带的透镜像蜡烛还不能换灯都是定制的还是以前的公模类似小龟王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厂家贼恶心,自带的透镜像蜡烛还不能换灯都是定制的还是以前的公模类似小龟王随便换 ...

是的,原来小龟王空间也大

网友F(2024-04-28):
够亮的,对面来车晃眼。

网友:
看着像冠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够亮的,对面来车晃眼。

远光基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