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11和ZT-102L对比测试

楼主(2024-03-09):
ZT-111是0660方案(泛指),9999计数
ZT-102L是7501方案(泛指),6000计数
111的mA和A在一个挡位和插孔,也就是说,mA挡内阻很小。不过分辨率只有0.1mA,好在还有一个μA挡作为补充,但是,最大只能测100μA以下的电流。
大电流挡,111温飘太大了,测量3A电流,不到1分钟,就变大了0.08A。
111有手动量程,这点好评!111的转盘存在接触不良问题,而且很严重,无论电阻挡测小电阻还是挡位切换都有这个问题。如果不经常用,几乎每次使用,都要反复旋转转盘,磨合一下才行。
屏幕字体,111比102L更黑一些,总体显示效果都不好!
速度方面,111和102L电压挡速度几乎差不多。
电阻挡,102L明显比111快很多。
电容档,总体上111比102L略快,个别量程互有胜负。
二极管挡输出电压102L比111更高。
精度方面111比102L更好。

楼主:
思前想后,感觉众仪用料向来都是千篇一律,没理由ZT-111会比其他型号,电流档温飘大这么多!猜测,很有可能布线有问题!
拆开,检查,发现,大电流挡采样点设在了保险丝一端,这个位置和康铜丝(也可能是锰铜丝)引脚之间还有一大段很宽的镀锡铜箔,果断割断,飞线到康铜丝引脚,立竿见影!之前测量3A,不到一分钟偏高了8个字,现在5分钟纹丝不动了!

网友:
这样测量电流还敢相信吗

网友:
极致性价比,细节凑合用,跟笔电领域里的神船差不多,用神船的人一般动手能力都不差

网友A:
有空吧zt111的电阻档测量改跳过刀位也折腾出来就比较好了。我是很喜欢带着zt111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吧zt111的电阻档测量改跳过刀位也折腾出来就比较好了。我是很喜欢带着zt111出去的 ...

这种表我是不会用的,各种不靠谱。就那个迷你版保险丝看着就害怕

网友B:
别的不说,众仪这屏幕显示效果连10块钱的表都不如,图啥呢众仪,想不明白

网友:
不错不错,给朋友打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表我是不会用的,各种不靠谱。就那个迷你版保险丝看着就害怕

遇到稍微猛一点的情况,这个保险丝跟一根线直接连上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D:
zt219的是不是也需要割断,219的距离更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遇到稍微猛一点的情况,这个保险丝跟一根线直接连上没有任何区别。 ...

其实嘛,那个保险只是在电流测量中有用,要说这个保险少,它熔断后的隔断距离,比很多用多个电阻串联的10M电阻走之字形排布的爬电距离长很多。1000V输入,4个2.5M电阻,之字形排布相隔几个毫米,潮湿点我觉得危险也不少。但很多人就会因为那个表保险粗一点就觉得安全了,真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前想后,感觉众仪用料向来都是千篇一律,没理由ZT-111会比其他型号,电流档温飘大这么多!猜测,很有可能 ...

众仪有好几款表的电流都犯了同样的设计错误,导到电流温漂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zt219的是不是也需要割断,219的距离更长

切断切断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嘛,那个保险只是在电流测量中有用,要说这个保险少,它熔断后的隔断距离,比很多用多个电阻串联的10 ...

不是这个意思哦,是熔断丝熔断时电弧短路。您说的那个爬电距离确实有很多实际布线和元件选择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zt219的是不是也需要割断,219的距离更长

219好像也有类似问题,可以拆开看看,采样点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各位团友,像这款表的拆机图片,你有吗?

网友(2024-06-30):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说,众仪这屏幕显示效果连10块钱的表都不如,图啥呢众仪,想不明白 ...

不是有朋友说改进了显示角度我才入手的,结果发现还是不行,视线稍微高于屏幕一点就看不清了,必须低于屏幕斜着看才行。

网友(2024-11-17):
引用 网友E:
各位团友,像这款表的拆机图片,你有吗?

我拆了.开始发图片帖没有留意图片编辑纵横比,失真太严重.
拆一台超级便宜的牛屎芯自动档万用表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0251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思前想后,感觉众仪用料向来都是千篇一律,没理由ZT-111会比其他型号,电流档温飘大这么多!猜测,很有可能 ...

不会修老师,请教一下,我按您这个办法测试了,结果如下:
1.测量数据明显偏小约25%,1A电流显示753ma,2A显示1.506,以此类推基本线性。
2.取消跳线,连锡回原取样点,1A电流显示约800多ma,再通过对铜箔上镀锡厚度加减微调,重新调整回正确显示,目前1A显示1.000至1.003之间(温度敏感),其余档位也基本线性。
3.粗浅结论:直接跳线貌似不可行,本表电流取样是包含了那一段镀锡铜箔的阻值的,且镀锡铜箔正是起到微调阻值的作用,尽管这段铜箔确实对温度敏感。
或者是按您的步骤操作后,还有哪里有调整点可以微调?这样才能既规避了铜箔温度敏感的弊端,又解决了改动原表取样电阻值的问题。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修老师,请教一下,我按您这个办法测试了,结果如下:
1.测量数据明显偏小约25%,1A电流显示753ma,2 ...

重新校准哦。靠锡和铜箔调整,温飘会很大